请教哪位大侠用过ads1100模数转换,在5v供电下,只能测到2.0V吗?

楼主(2009-05-01):
请教

用ads1100数模转换器,电压升到2.0V就输出最大译码值 32767,2.0----5.0V之间都是32767

2.0V以下线性度很好  大约 0----2.0V  译码值线性变化为 0-----32767.

采样速度为8sps,  内部增益为1。

是不是只能测2.0V以下电压?

网友:
没用过,不过看手册这是差动ADC。
把Vin-固定在2.048V鸡准电压上,在Vin+端不就可以测到0~4.096V了吗?

网友(2009-11-22):
不是的~~按照芯片资料上说是可以测量最大的电压是Vdd,但是我在gain=1的情况下实测的话,最大只能测试3.078V的电压~~

网友:
1100是差分输入,需要0~5V线性的,必须给IN-提供+2.5V的偏执,PGA再设置为2即可

网友(2013-03-07):
标记,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