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_报警声音问题_8051

楼主(2009-05-01):
我做个设计。需要用到报警的声音。仿真时,我的电脑CPU占用率达到100%,在任务管理器里面看的。我在设计中用了一个蜂鸣器,给它一个方波信号,期待它能产生一个清脆的报警的“都”或者“滴”声。但是结果不是我所想的那样。于是我用示波器去观察了以下。结果让我很吃惊。一下就是我用示波器观察到的图片。

奇怪的就是为什么仿真启动后,整个波形都出现电平下降的问题,而且波形在高电平或者低电平期间,都不是很平坦,似乎一会儿高一点,一会儿又低一点。就算是我的电脑CPU达到了100%,但是也不至于是这个样子啊。而且听到的声音像是中间被打断了一下。但是,从程序上来看,那是不肯能会不打断的。而且我也没有设计会让其他程序区打断那个报警声的。中断也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另外有两个同学也在做设计,也用到报警声,也和我一样的问题。就是那个声音彷佛被什么打断似的,不清脆,断断续续。烦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不胜感激。

整个设计的文件请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41371.rar(文件大小:115K) (原文件名:有点问题.rar)
另外附上我单独试验的一个报警声的程序及波形截图。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41372.rar(文件大小:57K) (原文件名:报警声.rar)
波形截图如下:

烦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怎么有这么多人来看,为什么没有人能够给予一点儿指导呢 ?
别光下载啊,好歹看了也给个建议什么的啊。
哎...

网友:
To 【楼主位】 canjany

  我用 7.2 sp6 仿真报警声【报警声.rar】,波形完全正常,声音清晰,CPU 占用 40% 以下。

网友:
To 【楼主位】 canjany

  我用 7.2 sp6 仿真【有点问题.rar】,波形完全正常,CPU 占用率 100%,报警声音也属正常。

  报警的声音不是你所想的那样——具有几百赫兹频率的悦耳音调,而是“嗒-嗒-嗒-嗒......”,这是正常的。因为你的设计项目【有点问题.rar】仿真时 CPU 占用率 100%,已经无力实现实时仿真,送到蜂鸣器的方波实际上已被拉伸,频率变低,那声音就像人手用棍子敲打蜂鸣器的振动膜一样,“彷佛被什么打断似的,不清脆,断断续续”。而【报警声.rar】项目简单,CPU 占用率较少,能够实现实时仿真,报警声音才如你所想像那样悦耳。

  至于你所说的“仿真启动后,整个波形都出现电平下降的问题,而且波形在高电平或者低电平期间,都不是很平坦,似乎一会儿高一点,一会儿又低一点。”的问题,纯属假象蒙蔽。因为你还没有养成将示波器相关通道的输入方式由默认的“AC”改为“DC”的习惯。

楼主:
呵呵。
谢谢【3楼】 JQ_Lin 的指导。我也一直怀疑是我的电脑在仿真时CPU占用率达到100%是导致报警声音不清脆的主要原因。我当时就估计如果做成实物的话,应该会有比较的清脆的声音。因为从程序上,我仔细分析过,不可能会出现断断续续的声音的。
这PROTEUS里面的示波器,我还真的没玩习惯。虽然上面的那些英文字母,我都基本知道是什么含义,但是用的时候,往往很少注意到这些。以后还是要加强自己的意识。
以前我上传过一个我的课程设计“直流电机的PWM控制”(后来我在这个论坛里面没找到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也是“JQ_Lin ”您费心指导,谢谢了。那个设计,我交完稿之后,就没动手继续完善它了(呵呵,)。
至于这个这个帖子里面上传的内容,是我帮朋友做的一个设计,电路中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虽然,从仿真上面来看,已经实现了基本的功能,但是,我猜测,如果做成实物的话,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的(至少继电器那块还要改进,整体的单片机端口的分配也需要改动)。希望各位有心人能够提出意见和建议,共同学习。
再次感谢“ JQ_Lin ”的指导!

网友:
以前我上传过一个我的课程设计“直流电机的PWM控制”(后来我在这个论坛里面没找到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也是“JQ_Lin ”您费心指导,谢谢了。那个设计,我交完稿之后,就没动手继续完善它了(呵呵,)。
------------------------------------------------------------------------

  果然你就是那位canjany。不用谢。
  我曾连续数天直至01月11日晚上为你的课程设计《直流电机的PWM控制》发帖,分析并指出存在问题,建议你开学前修改一份交给老师。还有最后一份没有发出,谁知,后半夜,网站瘫痪了!
  网站的2台服务器于01月12日早上2点受到黑客攻击而毁坏。ourdev.cn 技术网站的数据库丢失最新5个月的内容。你的《proteus仿真问题比较严重》主题帖完全丢失,虽借用快照恢复,但仍不完整。我在最后几天发的帖子彻底丢失。

楼主:
原来是这样啊。那段时间我因为寝室没联网。很长时间没去看,后来找个机会上网看了下,没找到。我一直觉得很奇怪。
这个学期开始以来,就在忙碌中度过,帮别人搞毕业设计,自己搞点其他事情,老师或者找我做点小事情。我忙,但是都不知道有什么收获。
现在又要期中考试,考完又是DSP课程设计,然后又是英语过级考试。难啊。现在想学习,都没多少时间啊(以前根本是排斥学习)。本来想参加今年的全国电子竞赛的,结果学校老师迟迟没有动静,我们的热情也大大降低。有点失望。
我那个“直流电机的PWM控制”以后再找个时间改进一下,再上传过来。现在自己学会C语言了,不改进不行。只是时间问题了。
谢谢你了,JQ_L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