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微型雕刻机80×65×35mm完工,雕了只小壁虎。

楼主(2009-05-01):
清单如下:
1、39步进电机2个,42步进电机一个(Z轴)。
2、步进电机座两个铝质一个电机自带铁板冲压的。
3、铜棒做的简易连轴器3个。
4、光轴是模具上用的顶杆直径8mm,6根。
5、铜质粉末冶金含油轴承12个。
6、丝杆是现成的M10普通三角丝杠,这是不太满意的地方,以后重新车3根。
7、5×14×5深沟轴承6块(丝杠是双支撑的,原计划用角接触轴承加一适当
   的预紧力,消除丝杆的轴向窜动并增加传动系统刚性。买轴承时发现这么
   小的角接触轴承没现货,又着急把机器装起来,只好先用深沟轴承代替,
   以后再更换吧。)丝杠是双螺母刚性消隙(螺母之间加垫片,调整比较麻烦,
   但刚性号)。
8、主轴电机是12V的小直流电机,每分钟8000转左右,电机轴有点虚位,不太理想。
    主轴电机座是用1010尼龙做的。
9、底座用一正块铸铝加工成型。
10、立柱和Z轴支撑用45钢板加工。
11、4A16细分驱动板3块。
12、6轴接口板一块。
13、24V电源一个用于接口板。
14、联想主机拆下的电源一个用于驱动板和主轴电机。
特别是试机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得到林大夫的详细指导才得以解决,特在此表示感谢!
不多说了,看图吧。

网友:
谢谢。

看起来很紧凑啊。

工作台面是有现成的铝型材吗?

楼主:
谢谢。

看起来很紧凑啊。

工作台面是有现成的铝型材吗?

你好,是整块铸铝加工的

楼主:
看论坛里网友刻的壁虎挺漂亮的,就拿它开刀吧,一次走刀完成。
没有雕刻刀,用废铣刀磨了一把,刀尖磨偏了,转动起来刀尖就显得有点大,
刻出来的壁虎脚趾有点纤细了,看图吧。

网友:
不错哦,制作成本控制得也很低吧?

楼主:
不错哦,制作成本控制得也很低吧?

你好,因机器较小用的又是普通的东西,所以成本不高。

网友:
工作台机相当牛叉嘛……值得借鉴一下。

网友:
想起一句广告语,

"这就是我想要得啊!"

学习了!

网友:
雕壁虎用了多长时间?

看样子木板有些糊了,是不是刀太钝?

楼主:
【21楼】 Friendz
积分:515
派别:
来自:
雕壁虎用了多长时间?

看样子木板有些糊了,是不是刀太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好,因39电机力小,一次走刀雕成,怕丢步不敢跑快了,用了1小时30多分钟。
      木板没糊,是防止以后出现裂纹,雕完后渗进一些腊油起保护作用,所以壁虎部分的颜色就有些红了。

网友:
帅呆了,爽啊

网友:
太酷了;cool!!!

网友:
搂主是否能够公布下成本啊?

网友:
这台机的确不错。很小巧。工作台面的铝材应该不容易购买啊。

网友:
太彪悍了!

网友:
楼主在淘宝上卖这台机器,800元,想要的可以去看看。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d4a32d830cd154ad5e3c687ebf70202a.jhtml?cm_cat=0&pm1=3

网友:
LZ雕刻的鳄鱼化了多长时间(机器运行时间)?

网友:
顶起,好人好事

网友:
楼上的居然 “鳄鱼”.....

网友:
不错,等以后有需要了再买

网友:
楼主你好!很欣赏你的杰作!能否把资料提供一份学习一下,也很想搞个玩玩!谢了!lixinning@126.com

网友:
雕鳄鱼时F能走多小

楼主:
36楼】 yg3118a
积分:2
派别:
来自:
雕鳄鱼时F能走多小

你好,F200

网友:
漂亮啊,我也想做一个这样的雕刻机,可惜没有东西啊

网友(2010-01-09):
只要能做出来,就是好样的

楼主:
这个帖子又顶起来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我们想让你们为我们设计个自动点胶机。联系:`150 1289 0424 深圳,如果有兴趣给我短信。

网友:
除了佩服,只好等jj到手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清单如下:
1、39步进电机2个,42步进电机一个(Z轴)。
2、步进电机座两个铝质一个电机自带铁板冲压的。
3、铜棒做的简易连轴器3个。
4、光轴是模具上用的顶杆直径8mm,6根。
5、铜质粉末冶金含油轴承12个。
6、丝杆是现成的M10普通三角丝杠,这是不太满意的地方,以后重新车3根。
7、5×14×5深沟轴承6块(丝杠是双支撑的,原计划用角接触轴承加一适当
   的预紧力,消除丝杆的轴向窜动并增加传动系统刚性。买轴承时发现这么
   小的角接触轴承没现货,又着急把机器装起来,只好先用深沟轴承代替,
   以后再更换吧。)丝杠是双螺母刚性消隙(螺母之间加垫片,调整比较麻烦,
   但刚性号)。
8、主轴电机是12V的小直流电机,每分钟8000转左右,电机轴有点虚位,不太理想。
    主轴电机座是用1010尼龙做的。
9、底座用一正块铸铝加工成型。
10、......

需不需要限位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清单如下:
1、39步进电机2个,42步进电机一个(Z轴)。
2、步进电机座两个铝质一个电机自带铁板冲压的。
3、铜棒做的简易连轴器3个。
4、光轴是模具上用的顶杆直径8mm,6根。
5、铜质粉末冶金含油轴承12个。
6、丝杆是现成的M10普通三角丝杠,这是不太满意的地方,以后重新车3根。
7、5×14×5深沟轴承6块(丝杠是双支撑的,原计划用角接触轴承加一适当
   的预紧力,消除丝杆的轴向窜动并增加传动系统刚性。买轴承时发现这么
   小的角接触轴承没现货,又着急把机器装起来,只好先用深沟轴承代替,
   以后再更换吧。)丝杠是双螺母刚性消隙(螺母之间加垫片,调整比较麻烦,
   但刚性号)。
8、主轴电机是12V的小直流电机,每分钟8000转左右,电机轴有点虚位,不太理想。
    主轴电机座是用1010......

你好,装限位肯定要安全很多,还可以把限位设为机械原点。

网友:
能否请LZ说明一下部件尺寸和设计思路,以及林大夫的指导内容,好让我等菜鸟学习学习?

网友(2010-03-21):
~~~不错 刻PCB板也行吧

网友:
不错。这么小的雕刻机,电机就显得大了,是否要考虑左右平衡配重的问题?
普通摄像头,调一下焦距,也可以拍出很清晰的照片。期待楼主的鳄鱼局部特写。

网友:
好手艺,有点心动了.期待armok 的1260

网友:
狂晕,F200,蜗牛的速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在淘宝上卖这台机器,800元,想要的可以去看看。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d4a32d830cd154ad5e3c687ebf70202a.jhtml?cm_cat=0&pm1=3

打不开了

网友(2010-11-16):
不错啊,哪里还有这种小型雕刻机卖,要4轴的????

网友:
很抱歉,您查看的宝贝不存在,可能已下架或者被转移
好像淘宝链接失效了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网友对此贴的关注,在台微型机在去年发帖后没几天就卖掉了。

网友:
或许楼主 也可以为有兴趣的朋友 做几台?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在淘宝上卖这台机器,800元,想要的可以去看看。
<br siber__q92dpb7seovvtbh5__vptr="73a7640">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d4a32d830cd154ad5e3c687ebf70202a.jhtml?cm_cat=0&pm1=3

没有了啊,等不及莫老大的了,想先弄一台这个玩玩。

网友(2011-04-24):
求程序,谢谢了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网友捧场!63楼的网友是要壁虎的加工代码吗,请告知邮箱地址。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要 壁虎加工代码 我的邮箱:davidluzh@hotmail.com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也要 壁虎加工代码 我的邮箱:davidluzh@hotmail.com

你好,代码已发 请查收。

网友:
可以发代码给我吗?谢谢!10945227@qq.com

网友:
这个很好很强大啊!!!也想自己制作一个雕刻机啊!!!。

网友(2011-07-12):
回复 网友D:

也想做个这样的雕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