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转并口卡用什么样的可以连接雕刻机

楼主(2009-05-01):
请教一下有没有用pc卡转并口的是什么型号用的什么软件
我去了一下中关村问了一下并口卡有很多型号的
请问用什么并卡可以连接雕刻机用mach3控制
我的电脑室台式的请有经验的朋友说一下
不胜感激

网友:
叫阿谟试些能用的卡出来..:)

网友:
安装后并口地址小于 0x1000的基本好用,,用PCMAIC工业并口卡,肯定好用,价格也是千元左右。

楼主:
请教阿莫大哥能否把雕刻机能用的pc转并口卡型号说一下还有品牌
我的电脑没有并口只在郁闷
我看主板上有一个并口的扩展排针怎么能把它外借出来呀就是对应的并口的针脚
谢谢阿莫大哥了

网友:
主板上有一个并口的扩展排针,那你在电脑的“设备管理”上查一下有没有并口,如有那直接焊接个25脚的并口插座就可以用了

网友:
【3楼】 337902566
-------------------------------------

有并口的扩展排针就可以外接,也应该是标准排列,到电脑城找找可以买到的,或上网下载主板说明书看针号自己接,不过要看你自己的水平咯

网友:
为什么非要用并口呢?用串口不行吗?
而且没有串口还可以用USB扩展,
偶觉得把协议搞到串口上不是什么难事啊,
偶是搞单片机的。

网友:
自行开发软件,偶不太了解,
但是偶认为雕刻机前加入一个单片机控制器倒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2011-08-22):
希望能解决!!

网友(2012-02-24):
好像不太好整,加单片机也不能解决淘汰并口线的目的!还有个上位机在那儿要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