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能设技高精度恒流源的请联系我

楼主(2009-05-01):
有能设技高精度恒流源的请联系我DR-laser@163.com
3A精度万分之一,低纹波

网友A:
300uA精度????见识了,什么地方用的?
我做过大功率激光器恒流源,最大50A恒流输出,精度没有具体测算过,但是用在几万的激光器上还没有出现问题,呵呵

网友B:
300uA这个精度以前我做过。不知道你具体的要求,比如工作温度,工作电压等?

网友(2011-10-10):
回复 网友B:

请教一下kouxiangtang怎么实现300uA的恒流源?我现在的项目需要200uA的精度,需要做些论证。工作温度20℃(恒温),工作电压0.35V-2V。如果可以,烦请kouxiangtang指点一下!

网友(2014-04-30):
引用 网友A:
300uA精度????见识了,什么地方用的?
我做过大功率激光器恒流源,最大50A恒流输出,精度没有具体测算 ...

你好,我现在也在做激光器恒流源,有QQ吗,能否指教一下,如果合适可以考虑一定费用,呵呵,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0uA这个精度以前我做过。不知道你具体的要求,比如工作温度,工作电压等? ...

你好,我现在也在做激光器恒流源,有QQ吗,能否指教一下,如果合适可以考虑一定费用,呵呵,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现在也在做激光器恒流源,有QQ吗,能否指教一下,如果合适可以考虑一定费用,呵呵,多谢。 ...

我的邮箱:vpacific@163.com        QQ:908491660

网友:
恒流源的纹波都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