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yclone系列的fpga抗干扰能力如何?在工业现场使用是否存在问题?

楼主(2009-05-02):
我想问一下,CycloneⅡ系列的FPGA的抗干扰性能如何?能否在工业现场使用?它的核心电压是1.2v的,I/O为3.3v。谢谢

网友:
可以啊,抗干扰处理芯片本身,还有其他的很多因素在里面,布局布线,板材,层结构,环境 多会引起EMC EMI问题
你自己要保护,不可能说我把芯片放在太空里吧,我把它放在微波炉里面,放在强磁场中把;
有商业的和工业级的,哈哈,不放心选工业级的,钱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