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套件上的STM8S207SB芯片

楼主(2009-05-02):
貌似我们领的套间用的芯片是STM8S207SB芯片,但是ATVD支持STM8S207S8这个型号,到底怎么设置?

网友:
我没找到STM8S207SB这个芯片的DATSHEET及相关的内部资源描述资料!

我在使用中一直用STM8S207S6型号.

网友:
STM8S207SB是个新的型号,手册还没有来得及更新。

设计这个板时是打算用STM8S207S8T6,但因为没有库存,只好拿STM8S207SBT6代替。

这2个型号的芯片功能是一样的,不同的仅仅是STM8S207SBT6中的Flash容量比STM8S207S8T6大一倍。

调试时请在STVD中选择STM8S207S8或STM8S207S6即可,手册也请参考STM8S207S8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