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告一下: 我今天将会解剖悬浮球,并且进行更多的测试

楼主(2009-05-0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等着看。
同时检验下我的预测。

又: 沙发。

网友:
看看我的想法

网友:
测试一下电磁铁的极性和定磁铁的极性一样不

网友:
建议做这样一个实验:

  先不通电,置球于稳定位置,通电,松手。

网友:
解剖前,以不同的角速度使球旋转, 看不同的速度下,球是否都能匀速保持旋转。比如0.1圈/S, 0.5圈/s, 1圈/s,2圈/s,5圈/s,10圈/s, 特别是慢速下,看球是否有脉动驱动。

我猜【5楼】 elder60 说的情况下,球会跳起来,然后阻尼震荡,悬浮。

网友:
【3楼】 BT.ROBOT

我认为电磁铁是可推可吸。

因为防止水平滑动和倾斜才是要点。

网友:
【6楼】 theta

我估计这种情况是样品设计师头疼的事。

网友:
如果真的有旋转驱动,并且能自动适应速度,那么这个电路真是值得研究了。
我感觉这个球的NS是上下排列的,面对底盘只有一个极,那么电路里面靠什么检测球的速度呢?
其实很简单,把桌子挖个洞,让他工作,然后从下面测试一下电磁铁的电流波形,只要双宗就应该能看出一些端倪。
3楼,老大早说了,是吸的,停电时是吸的。
对了,老大再试验一下,停电后球被吸上去,然后再断电是否能自动悬浮?就像气悬浮那样?
小时候就玩过,用圆珠笔的管,向上吹气,然后用粉笔磨一个小球,放到出气的孔的上方,就能被悬浮在半空了,不过那小球是不断的不规则旋转的。可能是因为球的面不够光滑的缘故吧

网友:
传说中的磁悬浮就要揭密了?
真想建个轨道做个能坐人的小车试试。

网友:
我觉得里面是一磁环 扁的,加一磁柱

网友:
猜想一下,阿莫会用什么工具解剖地球
    1、榔头
    2、砖块
    3、水果刀
    4、锯子
    5、斧头
    6、加工中心
    7、要你命3000

网友:
to LS
要你命3000 就足够了,^_^

网友:
楼主不要忘记了要你命3000的主要工具:硫酸和铁链!

网友:
这个估计用的是高频交变的电磁场。。。。

网友:
同意7楼!
认为没有让球体旋转的部件!

网友:
哈哈,在发个图

网友:
如果真如20楼的图示,就好像一个球定在一个窝窝里
那么都采用永磁体也是可以悬浮的了?

网友:
上中学时,上个世纪,好像看的是《中学科技》,里面有讲磁场的。把这个形状的磁芯挨个粘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球体,放在一个磁平面上(这个面得有个沿),一下子就是悬浮的。

阿莫要拆解的这个,会不会也有这样的结构呢。

网友:
18楼,许意义 说交流电机的方式“属于二相鼠笼式交流电机类”,乎略了气隙的问题,交流电机如果气隙稍大,就不行了。

网友:
【21楼】 gyroscope

那么都采用永磁体也是可以悬浮的了?

不可以,永磁体的磁力做的不可能很均匀,所以要用电磁铁来调节,

哈哈,以上只是凭空想象,还是看看阿莫的解剖悬浮球测试吧。

网友:
今天还测不测了?

网友:
还有一个小时到明天

网友:
哈哈,莫总,不要灰心,也不要生气。
实在不行到医院拍个CT应该能看出里面的情况?

网友:
建议做这样一个实验:
  先不通电,置球于稳定位置,通电,松手。

  这个实验还能做吗?我很关心。因为:  “我估计这种情况是样品设计师头疼的事。”

网友:
不是你没有这样的功力,是该机没有这样的功力。

   因为它没有了初始化的条件了。

网友:
呵呵,不通电直接吸上,再通电没有办法让球体悬浮?球是直接滚掉还是吸住不放?这个比较关键

网友:
看了【22楼】 erxun 老孟的,

想到了这个

网友:
20楼  【36楼】 BT.ROBOT

20楼的图   你把球体N S极 换下才对吧,没电是吸的啊。

啊莫老大,关注你好久了,^_^.
我关心的,是电路图,都用什么元件,如有东西,可以把原理图抄出,黑胶的IC可用什么把它化开,乖乖,忘记了,明天问下。
黑胶的IC,估计可以看到型号,和邦定线。
補充  黑胶的IC 可以放開水里煮10幾個小時.取下,再在40倍顯微放大鏡下看IC.

网友:
【36楼】 BT.ROBOT
看了【22楼】 erxun 老孟的,

想到了这个
--------------------------------------------------
这就是常说的“单极磁体”,是不存在的,无法实现的。

磁力线必须闭合。

网友:
磁悬浮的原理图、pcb、gerber、程序、说明. 半成品,未完成ourdev_442435.rar(文件大小:2.64M) (原文件名:Magic.rar)

网友:
这是我自己做的,独家版权。抄我的,给俺留个名就行。
我琢磨了好几个月的磁悬浮,最后放弃了,太难了。
当时,这个板子,也给一个朋友寄过去,最后,也没搞定。

位置传感器用的是霍尔器件,必须得考虑原有磁场的影响,所以
算法比较复杂。

旋转采用的是电机的磁芯,硅钢片,18极的,绕线花了我好几天功夫,
结果--短路!绕了两个都不行。买的绕线机,根本也用不了。

买各种电磁学也花了我大约1000元,加上这些pcb和焊接元件大约500。

外加2-3个月的下班时间和节假日。

网上有现成的用lm324做的控制器,没那么复杂,只是,俺模拟电路不行,算不出来。
国外某网站有,可能在我的原理图中有关于那个的注释。

希望站长能搞定。但愿。需要帮忙的,随时联系。

网友:
那位兄弟:可以用ANSOFT的有限源软件MAXWELL 3D模拟下.或者ANSYS也可以的.

网友:
正解,有限元软件。

网友:
【37楼】 wmsky 平凡的世界

20楼的图   你把球体N S极 换下才对吧,没电是吸的啊。

没电是吸,我听am说是吸,但是如何吸,看下面图,

有电时电磁铁调节,没电上下永磁铁相吸

在加一句 《以上只是凭空想象》

网友:
wangkj 老王
   请问你一下,你上传的资料是做的下悬浮还是上悬浮,是球在下方,电磁铁在上方吗,用单片机控制悬浮并旋转吗。因为我做了一个单片机的一下就可以浮起来,所以想了解一下你说的具体情况,没别的,纯粹好奇。

网友:
几天不来,貌似我落后了吗!

网友:
下悬浮  +   旋转,没搞定。

网友:
没后文了?歇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