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可控硅调压(单片机输出脉冲,采用移相方式)稳压(检测输出电压,闭环控制)输出算法

楼主(2009-05-03):
可控硅调压采用移相方式,过零后延时精确到us,半波,延时最大10*1000us,同时单片机检测输出电压,闭环控制,要达到给定电压稳定输出有哪些算法?谢谢!!!!

楼主:
找了一个资料:
闭环恒压方式:在负载电流小于电流限制参数时,微控制器将电压反馈信号和输入信
号比较,当电压反馈信号小于输入信号时,微控制器将增加输出直到电压反馈信号与输
入信号相等,当电压反馈信号大于输入信号时,微控制器将减小输出直到电压反馈信号
与输入信号相等。这种触发方式只要输入信号不变,即使电源电压变化或负载阻抗发生
变化负载电压始终维持不变(不包括电网和负载阻抗瞬间突变)。具有电流限制功能,
电流限制具有优先权。

网友(2016-07-12):
引用 楼主:
找了一个资料:
闭环恒压方式:在负载电流小于电流限制参数时,微控制器将电压反馈信号和输入信
号比较,当 ...

不错!能告诉您是怎么查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