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一下大家的波形,我的行吗?n轴老是调不好……

楼主(2009-05-03):
n轴老是调不好……陀螺也换了一个,功放,dac等都确定没问题……伤脑筋呢…………

网友:
to【楼主位】 lionxie

呵呵。。奇怪的是 。。楼主的第一张图应该是沿着x和y轴的中间45度的倾斜的吧!两个轴都有明显的信号。(如果你是转动一个单轴是这个信号的话,那就有问题了。)

第二张图嘛。。感觉还可以。。。你的ROLL轴和加速度的ROLL轴重合的蛮好的嘛。。呵呵!你肯定是在转动ROLL轴。。。(如果你转动的幅度比较大,还是这个效果的的话,VPP值1000mv.应该在3000mv左右。你可以参考德国的波形)

第三张图嘛。。肯定你是在使命转动NICK轴。。。呵呵。速度且有点快。。。。看到出你的NICK轴的VPP值也没有到3000MV左右。。。

综上情况,你主要去检查下你的AMP IC 的输出脚(1.8.9.14 脚)。。。陀螺仪的放大输出的直流点应该都调到1.5V左右。。。首先把你的硬件调通在测试波形。

网友:
学习了,顶一下,我也在调陀螺仪。

楼主:
你说的vpp值是什么值?是不是陀螺的输出到地之间的电压?

网友:
vpp值:即波形的峰峰值。。。正半轴的绝对峰值+负半轴的绝对峰值=VPP值

楼主:
哦……明白,就是正1.5v和负1.5v

楼主:
是1,7,8脚……14脚是气压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