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cavr 如何编译大于64K的程序-提示'text' area size too large (>64K byt

楼主(2009-05-03):
我卸载安装了5个不同的icc版本(都已经破解为professional版本),我的程序有将近1万行 编译后程序通过并显示50%空间已用(从progisp.exe可以看出烧进去的将近64K), 可是再加几行,就会报警说flash空间超过64K,需要移除一部分代码到另外的C文件,我按照它的方法,把main.c割成2个文件,还是一样提示
'text' area size too large (>64K bytes). Please move some code to another file,网站上也有类似的问题,不过回答都是模棱两可的,都没有明确的说,普遍的答案是ICCAVR V6.31A 专业版(破解版)里边在 option里打中那个钩,不过试了效果还是一样,我现在用的是7。19版本 里边已经没这个勾了,不知有谁能为小弟指点一下,分C到底怎么跟分发啊,我用的是 m128

楼主:
问题未解决,百度资料都找不到,希望就在此论坛了。

楼主: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547848&bbs_page_no=1&sub_kind_id=1110&bbs_id=1000
上面楼主出现的问题与我一模一样,为什么分了文件还不行  那个钩打于不打没有区别,也不知道打了是什么意思

楼主:
还没有解决 顶上来 。盼望高手出现

网友(2009-06-05):
lz解决了说一下,我和你一样

楼主(2009-07-13):
这件事情 越说越邪,经过我半年来百度加谷歌加本论坛,小白都是说没碰到过,高手都是不屑一顾,或者非常保守的说可能是版本问题,可能是哪里没设置好。。。而iccavr那个提示确又误导了很多人,大意是把一个文件分成几个小文件,居然有些人还说真的行了,这叫以邪诈邪,造成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用M128的很少(他们会选择STM32),用M128flash超过64K的少之又少(我的机器是近1万行的C程序),其实据我理解
m128有128KB的flash没错,其实用于编程的空间只有64KB(8位机的理论最大寻址空间) 另外的64KB 是用来存放常量CONST的,比如用来存放液晶的点阵代码。 不知我的结论是否正确。请大家不赐吝教。

网友:
其实用于编程的空间只有64KB(8位机的理论最大寻址空间) 另外的64KB 是用来存放的,比如用来存放液晶的点阵代码。

那你程序小于64K,再放个几K的常量CONST(加起来大于64K).试试...

网友:
to 【6楼】 175891641
    不是这样的……M128所有存储器都可以用……我经常超过64K……建议楼上更换最新版本的ICC……通常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2009-09-07):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请问现在有人解决了吗

网友:
问了N多人,都没有解决办法,NND,换编译器了,不用这个了,建议大家不要用这个了,防止以后麻烦

网友:
我使用M128和那个27元的TFT屏时,我的一个数组CONST(其实是图片的数据)大于64K之后,就出过这样的错误,我缩小图片后就没有了。
建议楼主看看是不是有数组大于64K这类?

网友:
是这样的,我的芯片是ATMEGA1280的,ICCAVR7.14C ,  当代码量在50%时没有问题,之后在拷一些子程序,分别换个名子加到程序中,当加到超过53%时就出错了,就会'text' area size too large (>64K bytes). Please move some code to another file.所以,和数组没有关系,只是和代码量有关. 但这样,也没有超过128的容量啊,这样的HEX文件也就174K,变成BIN文件也就是54K

网友:
怪事儿了,现在的程序,在里面在加一句话,如i=0;就会提示上面这个错误, 但在前面 加 unsigned char test[4000]时,程序指示量会变高,从55%变到57%,编译可以通过,HEX文件也会增加,但把HEX变成BIN后,还是和以前一样,字节数没有变化的.哪位高手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

网友:
winavr的gcc超过64k没有问题,只是不能设置断点跟踪仿真.

网友A:
我以前的ICC AVR 6.31A有你说的问题(标准版),后来双龙发一串字符,变成专业版之后,就没这个问题。
估计是破解的专业版并非真正的专业版。

网友(2010-01-31):
请大家帮忙解决。我怎么都搞不定啊。

网友:
有可能是定义的变量太多了,M128的SRAM只有4K,通常全局变量都放在这里的,一旦超出,就这样提示!

网友(2014-01-03):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的ICC AVR 6.31A有你说的问题(标准版),后来双龙发一串字符,变成专业版之后,就没这个问题。
估计 ...

你好 你是买的序列号?

网友:
你好  你后来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2019-07-10):
偶然间看到了这个老坑,随即用手上的 7.22 试了试(和谐Prof版):

1. 单个文件疯狂复制 x++,M128下超过 50% 程序区就触发上述 too large 问题;

2. 上述工程,第一个文件占用 49%,再新添加一个 C 文件并复制 x++,可以超过 50%.

结论:ICCAVR7.22 和谐版可能不定期出现 64K 问题,尝试分割多个文件有一定解决的可能。
附上 MAP 文件,text 区就是抽风时不能超过 64K 的,现在分割成两个文件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