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78K OCD 板的情况下,MiniCUBE2怎样连接78K0系接CPU?

楼主(2009-05-04):
我如下连接不行,用MiniCUBE2 检验说没有OCD 板连接。

网友:
你没有OCD板,采用这样的电路肯定会提示--------没有OCD 板连接拉。
因为通信接口根本都没通,断开的.

楼主:
78K0S 没有OCD 板可以用呀!为什么78K0的CPU一定要连OCD 板呢!

网友:
感谢您对NEC的支持,
如您有任何问题欢迎来电、来函询问。
我们将真诚的为您解答您的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EC代理商: 北京意同创科技有限公司(www.etouch.net.cn)
QQ:715431413
公司电话:0755-88868778-52
邮箱:ningw@etouch.net.cn

网友:
78K0S是不需要OCD板子,但是78K0就必须加OCD板子。
这个是仿真器结构以及不同核的固有差异决定的。

楼主:
谢谢 NEC-etouch 的回答.

网友:
我的ODC丢了!怎么办,哪里能买到啊,或者自己能不能做一个啊!谁能提供电路啊!谢谢

网友:
这周做了一个转接板,可以代替ODC调试78K0。

楼主:
能送我一个PCB吗!谢谢

网友:
准备两只16针的接插件CN1和CN2,CN1连接仿真器CN2连接目标板,
       CN1         CN2
       1脚         1脚
       2            2
       3,5,13     13
       4            4
       8            8
       9            9
       10           10
       12,14       14
       15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