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收集的ulink2资料

楼主(2009-05-04):
我收集的ulink2资料固件好像是不能升级的那种,没有测试,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制作一下.最好把制作后的情况回复一下。

网友:
你的这个固件我试了一下.烧好后插到电脑里没反映啊..这个2148烧写的时候还要什么配置吗,你知道吗?

楼主:
压缩包中有个固件版本,一种是PowerAvr 网友提供的ulink2-1.bin 程序起始地址0x8000
另一个是wenunit 提供的ulink2-2.bin 程序起始地址0x0000
ulink2-2.bin应该好一些

楼主:
另外发现压缩包
印制板 IC2-4接P1.21(IC1-44)
原理图 IC2-4 接P1.25(IC1-28)
不知道有什么影响?

网友:
原理图中是错误的。

网友:
【5楼】 eiglxl
我送你的PCB好用的!
晚上我发原理图和板图.

网友:
是的,不过还是JLINK好用。

楼主:
JLINK V7我做了几块,确实不错。
配Segger的 J-Flash 软件 烧写非常方便

网友:
不错,做个标记

网友:
KEIL 对JLINK的支持很不好,如果你用IAR或ADS就完全没有必要使用ULINK2了。

网友:
现在KEIL对JLINK的支持还不错,可以SWD。

网友:
5楼你是用什么固件啊..这里的固件我下载了怎么都不行啊.

楼主:
别人用mdk3.40 ulink2-2.bin 可以啊

楼主:
cnzhy88 看看硬件是否有什么区别,
有人说 固件用在正版的ulink2上好像不行

楼主:
可以从 arm\bin\UL2ARM.BIN 中提取出bin文件
参考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2065398&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yjgyiysbcc&bbs_id=9999

楼主:
ulink2-1.bin 好像是从 mdk3.50 ul2arm.dll 提取的
             0x00000000 处放了条 b 0x00000080 指令
             0x00000080          b 0x00008000
程序代码应该在 0x00008000
中断向量表中没有其它指令
中断时 这个程序运行恐怕不会正常运行
ulink2-2.bin 文件 可能从mdk3.40prc ul2arm.dll提取的
添加了中断向量表
主程序在0x8000出

网友:
不好意思,这几天没上线..我的原理图和你的这个一样,也是这个原理图的受害者. IC2-4要接到P1.21(IC1-44)是正确的.
接到P1.25(IC1-28)不行..
我充你的这两个程序电脑都发现不了新硬件的.就是插到电脑里没反应一样.我把好的ULINK把芯片焊过来都是正常的
我对这ARM没研究过,不知道这个2148烧写的话要怎么设置啊,我是用的H-JTAG V0.9.1这个软件和Wiggler

网友:
这个有人做成功没??我打算去几块回来,又需要的可以送

网友:
应该可以,和我用过的pcb版本一样,

网友(2009-10-23):
固件怎么烧到LPC2148里面啊
迷茫中 那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不知道大家的固件有没有好使得啊
本想做板了 啊

网友:
我也想DIY,不知谁按上面PCB板做成过.

网友(2010-02-09):
居然不会烧程序,什么东西都给你了,居然吃不上嘴!哎
看来没有用过NXP的单片机,用串口下程序,将P0.14管脚短一下

网友:
實在很高興!可以看到這麼好的知識!謝謝分享!!感謝您嘉惠大眾!

网友(2011-04-08):
非常感兴趣,有时间制作一个看看.

网友:
ulink中 T1 是什么元件,参数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PNP管子,可以用9012

网友(2013-09-14):
楼主,你有没有最新的固件?支持v2.01的!

网友(2014-01-22):
寻最新固件

楼主(2014-04-08):
支持KEIL5 ulink2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