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CM1770播放WAV音频

楼主(2009-05-04):
我现在使用LPC2368 来播放一个WAV的音频文件,外接了一个音频解码芯片PCM1770,数据接口是I2S格式,我通过I2S接口发送WAV数据给PCM1770后,没有声音出来,只有噪声,不知道是不是写PCM1770出了问题,用示波器可以看到LPC2368确实把数据发出来而且是正确的,有没有人用过PCM1770的,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
1、I2S不能断流,要用DMA喂数据;
2、PCM1770需要进行设置,参见其datasheet;
3、DAC坏掉了。

楼主:
DMA一次也只能送4095个数据,传完后得再从SD卡上读数据,怎么样让它不断流呢?
我已经换了一块PCM1770了,效果还是一样,我看它的datasheet,里面设置很简单,就四个寄存器,我用SPI方式设置其寄存器但没反应,左右通道的频率也调到了44.1KHZ,出来的就是噪音

网友(2012-08-24):
我设置也不管用,还找不到问题

网友(2013-12-31):
乒过来乓过去就不会断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