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玩一个电机驱动,IC 是A3985,有没兄弟有相关的资料的啊?谢谢

楼主(2009-05-04):
打算玩一个电机驱动,IC 是A3985,有没兄弟有相关的底层驱动的呢?

网友(2009-09-20):
推荐使用下面的芯片资料在下面的网站里
型号        性能
                           控制芯片
TMC211---        1个步进控制+驱动芯片 LIN通讯
TMC222---        1个步进控制+驱动芯片 IIC通讯
TMC223---        1个步进控制+驱动芯片 IIC通讯 StallGuard功能
TMC428---        3个电机控制芯片;SPI或step/dir控制信号
TMC454---        位置闭环芯片,PID功能,ABN编码器输入,微步406,classic/SPI/SD
TMC457---        位置闭环芯片,PID功能,ABN编码器输入,微步2048;classic/SPI/SD
TMC401---        信号转化芯片 SPI---STEP/DIR;42细分
                   编码器信号处理芯片
TMC423---        3路ABN编码器处理芯片
                        步进驱动芯片
TMC236---        2相步进驱动芯片;1.5A;64细分;齐全的保护和诊断功能
TMC239---        2相步进驱动芯片;MOSFETS外置;64细分;齐全的保护和诊断功能
TMC246---        2相步进驱动芯片;1.5A;64细分;齐全的保护和诊断功能; 具有专利技术StallGuard技术
TMC249---        2相步进驱动芯片;MOSFETS外置;64细分;齐全的保护和诊断功能;具有专利技术StallGuard技术
                                      3相步进驱动芯片
TMC332---        适用2相或3相步进电机;自动高速;运动平稳;细分数2相256细分,3相171细分;S/D接口;ABN编码器输入
                     无传感器直流无刷驱动芯片
TMC603---        3相BLDC;20A;12-50V;无需Hall换向

详细资料及参考电路        详细资料及参考电路

TMC211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09
TMC222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22
TMC223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23
TMC428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428
TMC454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454
TMC457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457
TMC401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401

TMC423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423

TMC236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36
TMC239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39
TMC246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46
TMC249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49

TMC332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332

TMC603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