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FPGA里如何将8位并行数据转化为LVDS信号问题?

楼主(2009-05-04):
Altera的芯片说可以在片内实现电平转化,问题是我发现Cyclone芯片内部有那个LVDS的收发器,但不会用!我想将一块FPGA里的8位并行数据通过altlvds_tx转化为LVDS信号,并通过FPGA的LVDS管脚送出去到另外一块FPGA,在第二块FPGA内用altlvds_rx解串,但现在这两个模块不会使用,仿真出错请问如何才能实现那?急需请教各位帮忙解决一下!!多谢!

网友:
LVDS一般是配置管脚IO模式的时候设置的。与使用什么模块没有关系。

楼主:
请问FPGA内本来是8位并行的数据不是要将它串话之后再用LVDS传输吗?同时要在另一个FPGA实现同步的解串,不需要用altlvds_rx吗?小弟是新手不太懂,希望大虾们帮忙。

楼主:
TO【dr2001】大侠,能否加我QQ,想向您具体请教一下,我的QQ是7814395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