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芯片 如ad1674 xdata是根据什么设置的?

楼主(2009-05-04):
如题~
应该是要设置xdata或 xbyte的,看了文档,程序示例 还是没搞明白这个器件地址是如何设置的
请指教小弟下,谢谢!
比如下面的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 define P1.0 to check STATUS.
sbit STATUS = P1^0;

unsigned char xdata CTRL  _at_ 0x2FFF;//0x2ffff这个值由什么确定捏
unsigned char xdata ADSEL _at_ 0x4FFF;//0x4FFF这个值由什么确定捏
unsigned char hByte;
unsigned char lByte;

void adc_Convert (void)
{ // Start a conversion with A0 and A/$C$ low.
   // The convesion takes place on rising CE edge.
   CTRL  = 0x00;
   ADSEL = 0x00;
   // Wait until we have completed a conversion .
   while(STATUS==1);
   // Set R/$C$ with A0 low and read the low byte.
   CTRL  = 0x02;
   hByte = ADSEL;
   // Set R/$C$ with A0 high and read the high.
   CTRL  = 0x03;
   lByte = ADSEL;
}

网友:
应该是地址线,由你硬件连接的地址线决定。

网友(2012-05-06):
对滴,根据地址总线   在看看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