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itolan,有一个电机不工作了,请帮助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楼主(2009-05-04):
上电后,四号电机不工作,其它都有自检动作。
观察4号电调的LED状态
在其他电机都完成自检后,红色LED闪4次,然后熄灭。
绿色LED从上电后一直亮。

请帮助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TO sunsmile78
正常情况下即使有某一路MOS管导通不良也会有看到自检动作的,如果完全看不到,那很有可能是有短路情况,具体需要你把调试板接上看电调的串口打印信息。

方法:用调试板上的ISP1口连到电调上,进行MK-TOOL后点到烧录界面,四轴上电,就会有打印信息。

楼主:
下面是正常电调的调试打印,全是乱码啊???

网友:
下载这个贴的LZ位前两个文件,把电调重新烧录一下试试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83875&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pitolan&bbs_id=9999

楼主:
抱歉刚才接口ISP1插反了。
下面是调试打印信息。其中不工作的4号电机打印:1237.请问是错误码么?

另外一个现象:在分别接每个电调查看调试信息时,总是1号电机有规律的间隔地旋转,转速并不高。这正常么?

网友:
4号电调有问题了!!

1234。表示mos管有对地短路的问题了,或者是虚焊了。

***********************************************************************************************

另外一个现象:在分别接每个电调查看调试信息时,总是1号电机有规律的间隔地旋转,转速并不高。这正常么?

不只是1号电调的问题,是德国人的电调 1-4号都有这个问题。主要是为了 在空中电调停转以后还可以再次启动。 正常4轴在飞行的时候都是正常的,没有问题的。。。。。

所以答案是正常的!!除非你修改德国人的电调代码

楼主:
to pitolan:
打印错误码:a
应该是NA-的问题.

网友:
【7楼】 sunsmile78
这个贴的【31楼】 RickyZhou 给出精彩的回答: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06340&bbs_page_no=1&bbs_id=1025

楼主:
发现电调板,在NC-的1205管子附件的蛇形走线已经烧断。请问能说明是1205管子烧了么,能判断是那个管子么?

网友:
【9楼】 sunsmile78
发现电调板,在NC-的1205管子附件的蛇形走线已经烧断。请问能说明是1205管子烧了么,能判断是那个管子么?
-----------------------------------------------------------------------------------------------------

能說明曾經有比較大的電流﹐基本上可以說有好几個MOS管會燒吧。

楼主:
测量mos管的结果,发现两个损坏。
NA(5305):1脚对3,1对2,2对3脚全部导通。 A相对地短路。
NB(1205): 1对3脚导通。

能否在电路方面做什么保护?请教。
另外为什么烧毁的那部分走线要布成蛇形的?

网友:
【11楼】 sunsmile78

为什么烧毁的那部分走线要布成蛇形的?

這是用來作電流檢測用的﹐相當于几十毫歐的電阻。

网友:
建议楼主测试电调的时候用稳压限流电源。。。这样会能保护你的电调!

楼主:
TO 【13楼】 gl516
这次的故障是在飞行时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