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稳压电源的电源从哪里来

楼主(2009-05-04):
在音响DIY书上看到一个高速伺服电源的原理图,里面三端稳压的接地端加了LM358,那么既然电源自己做,那LM358的电源怎么来,还是可以不要?

网友:
LM358当然需要电才能工作,
从7815,7915输出端取得

网友:
运放得输入端用电容??为什么在直流当中可以使用电容输入??什么道理解释一下:)

网友:
因为音响电路上随着音频输入产生不同负载,用示波器交流档看输出电压,可以看到直流上叠加交流成分,所以可以使用电容输入,此电路就是解决次问题而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