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itolan,这次是飞控的问题:-)U110没有输出

楼主(2009-05-04):
你好,Pitolan,经过反复的折腾,4轴可以比较稳定的飞行了,不过悬停的时候还是要不停的修舵,但是相对以前已经不错了。

下班后在楼下练习悬停,突然4轴失控,想左前方快速飞出,马上拉油门停车,损失练习架一副。:-)

准备再次起飞的时候通过遥控器矫正陀螺,发现4个电调的红灯周期性闪烁,连上MT_Tool, 发现陀螺和加速度机输出衡零,分析发现U110输出为0.5V。

记得前些天看帖子,好像也有朋友U110损坏的。 Pitolan能否告知改芯片的型号?

网友:
TO modelfly

3V LDO的型号为:RP102N301D-TR-F

正常情况下你是买不到的  :(

前面以为这个LDO有问题的朋友最后发现是7805有个管脚被他焊错导致的,并没有损坏3V LDO,请你先确定3V这路电源对地有没有短路,5V输出是否正常。

楼主:
7805的5V输出正常。
U110的1,3Pin的5V in 也正常。只有 3.3V out不正确。:-(

楼主:
搜了一下,竟然是ricoh的,为啥用这么生的料呢,请问那些片子可以代用?

网友:
这个料是申请的免费样品。

德国人用的是LP2950ACZ3.0,蚂蚁应该有用7130A-1(3V)。

3V电源对地阻抗多少呢?

楼主:
3V对地的电阻是18.56k.

另外,查看了你提供的2颗料,可惜没有一个是pin to pin 兼容的 :_(

你手上还有这个料吗?

网友:
【5楼】 modelfly
3V对在正常范围内。

其实这个料的PIN定义在SOT23-5封装的LDO中是有很多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