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板调试求助

楼主(2009-05-04):
先说说硬件,气压高度计没焊,蜂鸣器没焊,用编程器的6针接飞控的6针熔丝,总是会提示两次下边这个窗口,我都ignore过去了,read和write测试都显示正常。

下一步用MKTOOL的bootloader功能写HEX文件,信息如下,这个信息是正确的结果吗?

更换10针接口后updata,提示下列信息:

接着出现这个信息,不停的自动刷新

请高手们赐教,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bootload烧写错误!app也没烧进去。

建议上硬件的图(飞控 和 调试板)

网友:
read和write测试都显示正常。熔丝烧写是对的.bootload烧写错误.重点检查6针接口到644P的连接.正确烧录如下: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按照楼上的仔细检查过了,连接没有问题,现在连updata都不行了,提示timeout!

继续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