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双硬盘速度问题

楼主(2009-05-04):
原来小弟的电脑上是一块WD160G的硬盘,趁着五一,小弟400大洋入手了块WD500G绿版硬盘,准备装双硬盘,听说装双硬盘会影响电脑速度,组RAID好像是按盘小的计算,也就是320G,请问:组双硬盘会是电脑缓慢吗?组RAID会影响系、硬盘的容量吗?
两个盘都是7200R/S,分别是8M,16M缓存,我的是七彩虹C.N520T主板,老古董了,驱动盘里有个RAID驱动的
再弱弱的问一下:硬盘的厚度跟碟数还是技术有关,我发现WD的比ST的厚不少

网友:
我没觉得双硬盘速度慢啊,相反双硬盘速度应该更快,我现在是5个IDE设备(三个硬盘,两个光驱,加了一个IDE卡)启动速度比前一块硬盘速度快多了,原因可能是Windows在启动的时候会检测各IDE口有没有设备,这有一个时间,如果有IDE设备,取得设备信息时间会小于没有IDE设备的超时时间。所以启动会很快,也可以将不用的IDE设备口禁用一样可以达到目的,
另外如果将磁盘缓存设置到另一块磁盘中,在打开一些超大文件的时候会感觉会明显的速度提升(Photoshop 已经推荐将磁盘缓存设置到其他磁盘中),
至于组建RAID没用过,速度快是肯定的,但是两个硬盘做一个硬盘用还是不爽的。
磁盘厚度跟碟数有关,你说的WD比ST的硬盘厚那可能是WD的比ST的多一个碟的缘故,现在ST的单碟容量已经达到500G,当然技术越高单碟容量就越大,肯定就越薄。呵呵。

网友:
RAID1比普通硬盘快多了,由于是交错访问,所以只能按小盘来运行。先到网上搜一下RAID的知识吧。

如果是普通双硬盘使用,则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
"听说装双硬盘会影响电脑速度,组RAID好像是按盘小的计算"

那么建议你不要组什么RAID

当然 专门弄两块硬盘来练习的不算

楼主:
明白了 谢谢高人指点

网友:
双硬盘组建raid0会提高速度,但是要求两块盘规格最好一直,但是raid0安全性不高,容易出问题导致数据丢失,而且很难恢复。raid1是数据镜像,速度会比一块盘慢一些,但是数据安全性高。

目前我的使用方法是:2块1T的硬盘,采用芯片组的raid,组建的raid0+raid1,raid0用在系统盘和缓存盘,raid1用来保存重要数据和文件。

速度感觉没有raid0高,而且比较明显,数据安全性高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使我用的raid1,以前出现过几次故障导致raid0的数据丢失的。如果你的文件不在意损失,raid0是个不错的选择,如果在意安全,还是单块硬盘使用或者raid1吧,目前我正在打算组建raid5,采用(nas)把重要的资料都保存在那个上面。然后把单机改为raid0

网友:
对于楼主这种情况用RAID不合适

楼主就是一台机,上面是一个"WD160G的硬盘",现在明显是放不下了,就又买了一个500G的
配160的硬盘的机子估计不会很强  在上面做个RAID0对性能基本没什么飞跃性的改变,
而且一旦哪一个硬盘坏了,这个系统就OVER了

即使配成RAID1  那么楼主得到的好处是:耗电量增加了一个硬盘 写性能降低 容量没变 号称安全性很高 事实上是一旦哪个硬盘故障
楼主肯定不知道如何恢复这个系统(猜的)

个人意见:楼主可以完全把这个新硬盘作为主要工作硬盘 资料什么的都COPY到新硬盘上来
原来的硬盘可以不要动(没用的删除  其它也可稍微整理下)
工作中的文件都在新硬盘上面进行 以后工作中有重要的可以放到旧硬盘上去打包备份

对于提高 性能   可以把硬盘交换区或WINDOWS的虚拟内存放到旧硬盘的上面去(个人主观认为可以放到旧硬盘的原来不多用的那个分区  不要放到原硬盘的频繁使用的那个区)  当然还有/temp  或临时文件夹什么的
温馨提示:不要一高兴把所有的东西都COPY到新硬盘然后格式化旧硬盘  不然很可能很快看到你的求救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