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_card controller ip

楼主(2009-05-04):
这个是我在niosforum上下载的,在上面人家说好使,但是我用了报下面的错误,传上来大家共同解决,如果哪位解决了这个问题,麻烦告诉我。先谢谢了!

我邮箱:zhz13456@163.com,共同讨论。
qq:707205943

**** Build of configuration Debug for project hello_world_0 ****

make -s all includes
Compiling hello_world.c...
Linking hello_world_0.elf...
/cygdrive/e/sopc/neek_alternate_sd_card_controller/sd_card_controller_example_design/hello_world_0_syslib/Debug/libhello_world_0_syslib.a(alt_sys_init.o)(.text+0x94): In function `alt_sys_init':
system_description/alt_sys_init.c:108: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d_controller_dev_init'
/cygdrive/e/sopc/neek_alternate_sd_card_controller/sd_card_controller_example_design/hello_world_0_syslib/Debug/libhello_world_0_syslib.a(alt_sys_init.o)(.data+0x11d4):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d_open_wrapper'
/cygdrive/e/sopc/neek_alternate_sd_card_controller/sd_card_controller_example_design/hello_world_0_syslib/Debug/libhello_world_0_syslib.a(alt_sys_init.o)(.data+0x11d8):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d_close_wrapper'
/cygdrive/e/sopc/neek_alternate_sd_card_controller/sd_card_controller_example_design/hello_world_0_syslib/Debug/libhello_world_0_syslib.a(alt_sys_init.o)(.data+0x11dc):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d_read_wrapper'
/cygdrive/e/sopc/neek_alternate_sd_card_controller/sd_card_controller_example_design/hello_world_0_syslib/Debug/libhello_world_0_syslib.a(alt_sys_init.o)(.data+0x11e0):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d_write_wrapper'
/cygdrive/e/sopc/neek_alternate_sd_card_controller/sd_card_controller_example_design/hello_world_0_syslib/Debug/libhello_world_0_syslib.a(alt_sys_init.o)(.data+0x11e4):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d_lseek_wrapper'
/cygdrive/e/sopc/neek_alternate_sd_card_controller/sd_card_controller_example_design/hello_world_0_syslib/Debug/libhello_world_0_syslib.a(alt_sys_init.o)(.data+0x11e8):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d_fstat_wrapper'
collect2: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make: *** [hello_world_0.elf] Error 1
Build completed in 92.141 seconds

sd_card controllerourdev_442101.zip(文件大小:2.07M) (原文件名:neek_alternate_sd_card_controller.zip)

楼主:
问题解决了,在\neek_alternate_sd_card_controller\sd_card_controller_component\SD_Card_Controller_SPI\HAL\src下面加上这个文件。
文件格式不对上传不上来。
# This file generated on 2006.03.22.10:57:43

C_LIB_SRCS   +=  sd_controller.c\
                 fat.c\
                 fat_file.c

ASM_LIB_SRCS +=

INCLUDE_PATH +=

# end of file

将这些拷贝到一写字板,存为:component.mk
这样编译就不会报错了。
具体见:http://www.cnblogs.com/oomusou/archive/2008/12/06/ip_component_mk.html

楼主:
以后sd卡就好使了。

楼主:
在sd_clk为60M时不可以工作,但是改为30M时就可以工作。
并且在uc/os下都好使。
现在速度还没有测试,上面说可以达到写200k/s。

网友(2009-08-03):
为什么我编译的时候会出现这个问题?
cygdrive/d/usDCT/ip/SD_Card_Controller_SPI/HAL/src/component.mk:4: *** missing separator (did you mean TAB instead of 8 spaces?).  Stop.

楼主:
楼上的是复制粘贴的吧?
手动输入一遍。

网友(2010-03-10):
我也mark一下,FPGA SD卡类

网友:
不知道这个IP是做测试的,还是可以烧写可以用的

网友(2010-08-02):
/cygdrive/c/altera/90/nios2eds/bin/nios2-gnutools/H-i686-pc-cygwin/bin/../lib/gcc/nios2-elf/3.4.6/../../../../nios2-elf/bin/ld: region sd_controller_inst is full (hello_sd.elf section .text). Region needs to be 44536 bytes larger.
/cygdrive/c/altera/90/nios2eds/bin/nios2-gnutools/H-i686-pc-cygwin/bin/../lib/gcc/nios2-elf/3.4.6/../../../../nios2-elf/bin/ld: region sd_controller_inst is full (hello_sd.elf section .rodata). Region needs to be 248 bytes larger.
/cygdrive/c/altera/90/nios2eds/bin/nios2-gnutools/H-i686-pc-cygwin/bin/../lib/gcc/nios2-elf/3.4.6/../../../../nios2-elf/bin/ld: region sd_controller_inst is full (hello_sd.elf section .rwdata). Region needs to be 5720 bytes larger.
/cygdrive/c/altera/90/nios2eds/bin/nios2-gnutools/H-i686-pc-cygwin/bin/../lib/gcc/nios2-elf/3.4.6/../../../../nios2-elf/bin/ld: section .rodata [01001400 -> 010018f7] overlaps section .text [01001400 -> 0100c5f7]
/cygdrive/c/altera/90/nios2eds/bin/nios2-gnutools/H-i686-pc-cygwin/bin/../lib/gcc/nios2-elf/3.4.6/../../../../nios2-elf/bin/ld: section .rwdata [01001400 -> 01002e57] overlaps section .text [01001400 -> 0100c5f7]
/cygdrive/c/altera/90/nios2eds/bin/nios2-gnutools/H-i686-pc-cygwin/bin/../lib/gcc/nios2-elf/3.4.6/../../../../nios2-elf/bin/ld: section .bss [01001400 -> 01001613] overlaps section .text [01001400 -> 0100c5f7]
/cygdrive/c/altera/90/nios2eds/bin/nios2-gnutools/H-i686-pc-cygwin/bin/../lib/gcc/nios2-elf/3.4.6/../../../../nios2-elf/lib/mno-hw-mul/libc.a(sbrkr.o)(.text+0x14): In function `_sbrk_r':
/build/nios2eds-gnutools-win32-9.0/bin/nios2-gnutools/src/newlib/newlib/libc/reent/sbrkr.c:59: Unable to reach errno (at 0x01001400) from the global pointer (at 0x0100adec) because the offset (-39404) is out of the allowed range, -32678 to 32767.

我编译出现这个错误 怎么回事   跑的是最简单的 HELLO  WORLD

网友:
我也mark一下,FPGA SD卡类。。。

网友:
同马克,200k/s的速度有点慢了,要是能达到2MB/s,那就可以了

网友:
请问有  4bit SD 吗?

网友(2010-10-06):
SOPC 已经有 SPI 界面了,而且设定比较简单,目前寻找 4bit SDIO 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