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大侠:16位总线到24位如何转换合理.

楼主(2009-05-04):
CPLD+SRAM构建的TFT图形存储是16位宽的,和CPU连接的物理总线也是16位,但一个PSP象素是24位(占用1.5个字).

输出图象时是需要:
1.读出拼接字,
2.然后与/或处理;
3.之后再写入
这样导致刷屏速度降低.

虽然可以通过判断对终止地址前的一些数据进行连续写,但程序不够通用,移植GUI的时候也会影响可读性和可移植性.

我初步是想用两个地址线分别实现高/低字节允许,这样拼接字节可以不用读出而是写入时MASK掉就好了.

并且当写低字节的时候地址不变.这样连续写的时候也不再用设置地址(写了低半字,写下一象素时肯定先得写高半字,那时地址增量).

另外CPLD里面不能做过多的运算,加减还是可以的,乘法就免了,那样资源肯定不够.

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欢迎大家探讨啊

楼主:
屏是:480*272,24位真彩.

当不用"读-改-写",而时直接写数据(按1.5倍写入),刷固定颜色大概34fps.

当用"读-改-写"时,刷固定颜色5fps.

LPC2214(55MHZ),
16位物理总线,
IDCY=0,WST1=0,WST2=1,

接口已经很快了(按计算应该是:55/3=18.3MHZ)

用同样的方式刷ILI9320(16位接口,64K色),总线需要降速.

清屏和显示都很快,看不见任何窗帘效果.

楼主:
顶...

另外准备放弃原来的LPC2214方案了,LPC的SPI太慢了,只能1/8主频,理论上全速读SD卡也只可能600KB/S(实际加循环后更低).

加班看资料到现在,准备转STM32F103EC了,不过好象很贵,样品要快60米.

网友(2011-06-01):
楼主你的16位总线去推24位的屏的问题解决了吗?有什么好办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