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接收机 用单片机来做四轴 有高手会吗

楼主(2009-05-04):
本人是一个四轴新手

最近在一个四轴。不用遥控器,也不用接收机。只用一块单片机来驱动四个无刷电机。
目前已经用单片机产生了一个8K HZ的 PWM信号
但是将这个PWM信号接到新西达电调白色的信号线上
无刷电机就是不转
不知道是因为PWM信号的频率不够还是
接收机输出的不是PWM信号
不知道哪位高手能解决一下

网友:
据说电调的输入控制信号是50HZ~

网友:
这样就能找人解决了?

还有很多基础东西,得自已看看帖子了解下,不然别人回答你,你也不懂。

楼主:
回复一楼:
  我看了网上的很多资料  说电调的频率是8K  HZ或16K  hz  这是电调的驱动频率还是输出频率?

楼主:
回复二楼:
       我也看了网上很多资料  自己觉得驱动电调的信号就是PWM信号 所以就想用单片来实现 但是大家好像都是用接受机来驱动电调的  个别人也只是提到用单片机来驱动 具体的方法也没有说 所以我自己就想试试 但是发现一般的PWM信号好像不能驱动电调 就想上来问问

网友:
3楼】 mmch521
电调控制电机的输出频率是8K或16K(电调输出的控制信号,对电机)
电调接受控制信号应该是50HZ(接收机发给电调)

楼主:
【5楼】 ppa2001 :
        谢谢 我刚看了篇帖子  说:
ppm和pcm是信号传输的一种编码格式。
pwm是对负载进行平均功率控制的一种方式(不严谨的解释,只是帮助理解)。

那么模型遥控接收机输出的脉冲信号是pwm信号吗?很多人都认为是pwm信号。其实不然。如果简单的看确实是pwm。但你要是把这个信号当作pwm信号来设计个电调或舵机等模型外设,就有可能出现兼容问题。
因为模型接收机输出的信号严谨的部分是脉冲的宽度,而周期是不严谨的,各个厂家的信号周期都有差别,甚至对于一个接收机在操作时周期是变化的。
也就是说周期不确定的,去谈占空比就会有问题了。
所以不提倡把模型接收机输出信号说成pwm信号。以免造成误解。

如果直接用PWM 信号会不会将电调搞坏啊
顺便问一下:
你以前像这样做过吗

楼主:
【5楼】 ppa2001 :
      再问一下 我们的电调接上电源 和输入信号时  为什么没有发出响声?

网友:
先把脉宽输出为小于1ms,电机会响一下,然后再把脉宽增大就转起来了,这好像是电调的启动保护功能

网友:
LZ好象还没有明白这行的一些基本的东东

网友:
控制电调与控制电机本质上都是脉冲宽度信号,这个没错
可谁告诉你这两个信号是一致的?

网友:
楼主有一些基本概念的错误。

楼主:
【8楼】 zht9961020 :
谢谢  我下午试一下

楼主:
10楼】 feng_matrix :
的却不是 电调是把直流转成交流的东西
电机输入的好像是相位脉冲吧
电调的输入应该是PWM信号吧
我听别人说:电调是把pwm 转成有相位变化的脉冲

楼主:
【11楼】 zhaopp  :
还请您具体说一下

网友:
建议楼主先别搞什么PWM、PPM之类的绕口令
先搞个示波器看看电调输入/输出端波形
知道这些波形的作用好像比知道它的名字更重要

楼主:
【15楼】 feng_matrix :
我晚上准备拿示波器看一看

还想问一下
我用电调直接给单片机供电 行吗?

网友:
行的,不过要注意滤波,无刷电调工作时电流较大,可能会在单片机电源端产生一些噪声

楼主:
【17楼】 feng_matrix :
         我用单片机的IO口直接连到电调的白色信号线行吗
         接收机的信号输出线的电流和电压是不是要比单片机的IO口的要大?
        冒昧的问一下 你有QQ吗

网友:
我刚做了这个测试,成功了,我是要自己把整个系统都微型化。现在用单片机产生20ms周期的pwm信号,目前可以做到多路了(多达10多路)。然后pwm的占空比方波设置为1ms-2ms就可以了。

网友:
我刚做了这个测试,成功了,我是要自己把整个系统都微型化。现在用单片机产生20ms周期的pwm信号,目前可以做到多路了(多达10多路)。然后pwm的占空比设置为1ms-2ms就可以了。

楼主:
【20楼】 sam2009 :
        我想问一下  电机的调速做到几级  是最理想的?
        我在控制算法方面没有什么经验
       最近看了些自适应的PID文章 都没有具体的程序可以参考
       感觉控制算法有点难!!
希望能找些实例看看  学习一下

网友:
不用接收机 用单片机来做四轴   没有啥实际的意义呀
搞个更强点的cpu 还差不多。

现在50能买的cpu很强了

400mhz的blackfin 才40。

研究算法还有点意义

网友:
還不會走路就想著跑步,會不會太急躁?

楼主:
【22楼】 luzhengmao :
我想做到简单的自控就行了

楼主:
【23楼】 g921002 :
我也是这样觉得  感觉有点急躁 但是我也没有办法 想在大学期间搞出个雏形  现在快毕业了  顺便学习一下自动控制

网友:
楼主,先要学会用4个功能简单的单片机控制4个无刷电机,再用一个功能强大的单片机控制前面这4个单片机,不知道你现在打算从哪个关节入手。

网友(2009-06-03):
学单片机之间的通讯,看能否帮到你

网友:
mmch521
你的问题我前面已经回答了,你把脉宽调整到1ms-2ms,从1ms开始,每0.1ms设置一个级别,这样就可以实现多级调速了。一般电调在1.4ms左右就会有初始化就绪的一声长鸣,然后就可以起步转动了。

网友(2014-04-01):
就百度,查电调的PWM编程,就有,启动、恢复出厂设置、自检等等功能,找吧,一堆。。。

网友:
你是想要四轴完全自主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