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两台电脑USB口用【USB线(两头都是公头)】对接会有什么反映。不敢贸然接。谢谢

楼主(2009-05-05):
问一下?两台电脑USB口用【USB线(两头都是公头)】对接会有什么反映。不敢贸然接。谢谢

网友:
能不能通讯先不说,
两机的电源直接接在一起,两端输出电压略有差异,而保护电路又不完善的话,必然电流过大。

网友:
最大500mA,烧不了

网友:
不可能烧的 只是VCC GND对接而已

网友:
两个主机是不能直接连的。必须要借助专用的USB桥接器才行。

网友:
百弊而无一利,干嘛要接在一起。
如果想直接通讯的话,用一条直连网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