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轧钢厂的程序

楼主(2009-05-05):
朋友给的一个轧钢厂的程序,

网友:
不是吧,这么牛?

楼主:
忙了两天今天上网看到这个,哈哈,谢谢,armok 阿莫,

网友(2009-06-09):
lz,有没有配套的图纸啊。没有图纸,程序没法理解。。。

楼主:
不在那轧钢厂干了,以后有了补上,

网友(2013-12-18):
初步打开,我表示我一个没有工作经验的学生,看不懂。

网友:
原来是PLC程序

网友(2014-04-06):
下来看看,是用的什么PLC?

网友:
轧钢没什么程序,钢胚是电磁吊车调到上料台的,上料台通过接近开关和简单的顺序控制就可以进加热炉,加热炉更简单,就一个大液压缸,一进一退的。轧钢更简单了,调好辊缝,热钢轧过去就完了,唯一调节的是轧辊之间的活套量,这个好像不是PLC控制的吧,反正我没有见过PLC控制活套的,活套出问题后,红钢像子弹样乱飞,冷床前设置几个躲避区,最后一架轧机功率很大,速度也最快,负责尺寸成型,竹节等。后面就跟着飞剪咯,这个有点技术,剪断切线和钢筋是垂直的,速度跟随。也是PLC控制不了的。冷床还可以,有点控制要求,负责冷却和钢筋缓冲,打包机完全PLC控制了,这个有程序。一个轧钢厂不想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钢铁行业的过程都是很简单的,不像化工行业,对控制的要求更多。

网友:
太专业了,用途不大吧

网友:
谢谢,参考一下!

网友(2014-06-12):
PLC程序, 参考一下

网友(2014-11-10):
以前做过一个水钢的轧钢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