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芯片TA8435和A3977有哪些区别,如何选择!

楼主(2009-05-05):
驱动芯片TA8435和A3977有哪些区别?如何选择?哪种芯片更好?

网友:
那得看看你用什么电机了,工作电压了。各方面都说具体一点,才好给意见

网友:
1.2A是指42电机吧

8435有如298一样经典。8435的一个亮点是支持双脉冲的。听说8435也有新的,不过价格也要二十多……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们,我刚中毒,学习中

网友(2011-05-21):
明白了,谢谢各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