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TC35与单片机的连接原理图

楼主(2009-05-05):
我想做一个报警器,要用单片机控制,用TC35发送短信进行远程控制,但是不知道单片机与TC35之间该如何进行硬件连接。请教各位大哥。谢谢

网友A:
只要单片机的2个串口跟TC35i的2个通信口相连接就行

网友(2012-05-10):
引用 网友A:
只要单片机的2个串口跟TC35i的2个通信口相连接就行

求程序啊参考一下。。。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