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IR2110S驱动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9-05-05):
我用IR2110S做的H桥来驱动步进电机,IR2110S的SD端直接接地,在发脉冲的时候电机能正常旋转,停止发送脉冲的时候电机停止,但是步进电机没有保持力矩啊,有遇到过相同问题的吗?
停止发送脉冲的时候,测量IR2110S的HIN脚(12脚)和LIN脚(14脚),HIN脚为高电平,LIN脚是低电平,但是在测量HO脚(8脚)的时候输出的却不是高电平啊,这是什么原因呢?正常来说,当HIN为高电平的时候,HO也应该为高电平啊?

这是IR2110S的电路图~ (原文件名:ir2110s.JPG)

楼主:
顶一下,路过的高手帮忙看看吧~

楼主:
没人用过吗?

网友:
认真看DS。
IR2110 H桥供电电压过低,芯片锁输出。C22自举电容太小了。

楼主:
不应该啊,我测量了,MOS管的栅极电压是10点几付,锁定电压是8.2V的,这个大于锁定电压啊,不至于锁死啊,自举电容我用的是104,如果这个电容要是大的话影响频率吧。我先试试再说,把自举电容加大一点

楼主:
自举电容加大了也不行,不是那的原因

网友:
C22电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