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接收一会儿就收不到数据了。

楼主(2009-05-05):
飞控通过调试板连接到电脑串口,用MikroKopter Tool接收数据,刚开始一切正常,过一会儿就收不到了。示波器看串口还在不停的发数据,需要关闭一下串口再打开,才能收到数据,但都是乱码。
用其他串口调试软件接收,刚开始数据一切正常,当收到1000多行时,出现误码,接着越来越乱,到后来就停止接收了。。。。

大家帮忙分析下原因。

网友:
TO tozzz
有沒有可能是20MHz的晶體不穩呢?波特率不對了就收不到﹐成亂碼了。

楼主:
可是开始为什么收的很稳定呢?每次都这样,非常有规律。

网友:
布板的问题。其实大家都会遇到的。我也是这个现象,在电源端加入470uF/25V的电解电容以后,就OK了。lz去试试吧。

在12V的锂电那里加入这个电解电容哦!!

记住一定要电解的。钽电容没电解的好,很是奇怪

网友:
猜的啊!这会不会是8M晶振还是7.3728M晶振的问题?

网友:
电脑的问题

楼主:
换了晶振好了。。。其实我也怀疑过20M晶振了,当时只是手头没有多余的,去朋友那里翻了一个,换上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