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普通IO模拟IIC与EEPROM通讯,在通讯的时候要不要把中断给关了(义隆的447)?

楼主(2009-05-05):
如题。

网友:
应该不用的,但要看堆栈是否够用。

楼主:
我是怕IIC正在通讯的时候发生中断而影响IIC的时序。堆栈应该是够用的。

网友(2010-05-13):
如果怕 就关掉!

网友:
关闭中断,不影响其他模块的话,还是关掉...
IIC 主机模式,因为时序是由主机来控制,很多人都说可以不用关闭中断
其实这是片面的理解。
因为,对于有一些芯片(例如一些RTC芯片、涉及安全的芯片),整个通讯过程(包括起始 数据 停止信号),是有严格的时间要求的,通讯过程一旦超出某一个时间值,从机就不响应。
当然,你的中断程序,一般处理响应都是较短的,因而虽然中断会暂停I2C的时序,但由于很快就恢复了,所以,平常中断时不会影响I2C的时序,你也就没感觉到异常,但如果一旦中断处理时间过长的话,隐患就会暴露出来。

网友(2010-06-26):
关了你的中断意义何在?

网友(2010-12-29):
我用过模拟的IIC,不过不是用义龙的单片机,我没关中断,实践证明没有什么影响,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