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模拟电路的设计(不断补充)

楼主(2009-05-05):
很多网友都对模拟电路比较头疼……
1.衰减电路

基本衰减电路 (原文件名:基本衰减电路.jpg)
因为公式打不上,所以用图片:

在本示波器中:

网友:
第一个进来,慢慢看

网友:
楼主,模拟部分的原理和各元件的作用能否给介绍一下,还有就是为什么要用OPA354,AD603,AD811三种不同的运放,相同的不行吗?

网友:
还有就是,楼主是西安的吧,我也在西安,西安的电子市场上所需的元件好卖吗?哪里有卖的?

网友:
西安的电子市场上常用元件倒挺好买

大多数还要定,至少我是这样

STM32只能在力源 一周才能到

中工电子市场 电子大楼

草场坡

不知楼主哪个学校的

网友:
有 点高深

楼主:
OPA354是FET输入的运算放大器,输入电阻很高,用于阻抗变换,因为AD603的输入电阻仅为100欧姆,是可控增益放大器,AD811是宽带的运放,输入阻抗较低。

网友:
mark  不会模拟了

网友:
请问一下  能替代OPA354 的运放有哪些?OPA2652 能不能?

网友:
跟着魏坤学习啦

网友:
很想学,但不知道从那里开始,如果有套件的话就好办很多。

网友:
支持魏坤同学!
个人觉得输入量程切换的继电器是否可以考虑用高速模拟电子开关?如 TC7W53、NC7SB3257、ADG3249。。。这样可以做到低功耗(静态电流〈10uA),低导通内阻(〈3欧),低失真(〈0.02%),导通工作频率〉150MHz,体积小(SOT23-6)节省空间。时钟电路的74F151也可以考虑用这种开关替代?因为既然是手持设备就一定要考虑其低能耗和小体积。

以上仅为个人的一点看法,互相探讨!
再次对你表示支持,并对你的开源精神表示敬佩!

网友:
电压基准源(TL431)用LM385-2.5(SOP8)会更好一些。价格也差不多!

网友:
【16楼】 tangzn

模拟开关的工作电压有限制,至少AC/DC那里用不了。
想做全电子的可能用光耦继电器好些,如松下AQY221N2V,1500V耐压,9.5欧导通内阻,输出电容1pF,驱动电流<3mA。

网友:
楼主能把各个接插件的的对应关系解释一下吗,比价乱,我看得一头雾水

网友:
请问魏同学   ad603的控制信号是什么样子的  以前用的ad526是引脚编程 ad603的增益设置范围是多大的? 能否放大到100倍? 多谢

网友:
时钟切换的继电器应该可以用高速模拟电子开关的  ,继电器体积太大了!或者使用高速逻辑电路代替也可以,我比较看重用高速逻辑器件来的  ,

网友:
时基部分是AD9833+74F151,哪里用继电器了?
楼主只有AC/DC切换和输入衰减部分用了4个继电器,为什么不能用模拟开关我18楼说过了,考虑性价比的话,继电器是比较合适的。
而且楼主用的是干簧继电器,体积很小,控制电流也很小,没看楼主直接用单片机IO口来驱动那几个继电器的?所以也不用担心手持设备耗电问题。干簧继电器唯一缺点就是怕外部强磁场,这个自己用注意下就是了。

网友:
特价供应手提式示波器套件 有需要的向我索取呀                                                                                               第一版                                                                                                    AVR 单片机
4KB、FIFO存储器
8 位60MSa/s AD转换器
高速运算放大器
运算放大器                                                                                                    双触发器
高速4-2 输入与门
双2-5-10 进制计数器
8 输入多路选择器
高速8 位锁存器
7 路驱动器
DC/DC 转换芯片
正电压三端稳压器
负电压三端稳压器
+5V三端稳压器                                                                                                    第二板                                                                                                    OPA354
AD603
AD811
NE5532
TLV5618A
ADS830E
IDT7205
AD9833
74F151
74F08
ATmega16-16AI
ATmega128-16AI  联系方式 shuozhuli@163.com  QQ 806486341

网友:
手持式示波器第二版  芯片样品清单    IDT7205                                                                                                    AD811
AD603
AD9833
AD830E
TLV5618
OPA354
74F08
74F151
30M有源晶振
16M有源晶振
20M有源晶振
ICL7660
ATMEGA16-16
ATMEGA128-16      联系方式 邮箱 shuozhuli@163.com QQ 806486341

网友:
AD811为什么不能用OPA354代替呢?OPA354已经决定了输入信号的带宽了啊。望赐教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能随便衰减么 也就是说分高低频信号不

网友:
前面的衰减网络原理我大概明白了,但是我在实际操作中遇到了些问题。。

  我用的三个电阻分别为910K、91K、10K,电容用的是22p、220p、2200p、可调电容用的两个100p的,但是我无论怎样调到了5K左右的时候就衰减的非常厉害。请问楼主示波器真的能保证电阻网络的衰减在任何频率上是定值么?

网友:
佩服楼主的开源精神,学习!

同时请教一个问题,如何用单片机检测到示波器正在检测单片机的某一个PIN呢?也就是如何检测示波器的探头。

非常感谢!

网友(2009-07-10):
  佩服LZ,我的模拟水平多年来一直没有太大的长进。虚心学习中。。。

网友(2011-10-18):
学习学习!坤哥的帖子真不错!!!

网友:
34楼的图片太搞笑了

网友:
楼主QQ多少啊?

网友(2012-09-14):
牛b的作法!

网友:
  啊啊啊  ,先谢谢楼主的介绍哦,不过怎么没有下文了???????????

网友:
示波器的模拟量输入电路确实有难度,保证信号不失真。

网友:
mark 示波器 模拟

网友:
期待后续的电路分析

网友(2013-01-31):
还是要学习一下的啊!

网友(2013-03-11):
希望楼主指导啊!!我现在也想做一个!!!

网友(2014-04-13):
魏坤,你截图的那是什么书啊?我是一直看不明白那块电路

网友(2014-05-17):
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哥哥

网友:
楼主怎么不更新了?

网友(2014-09-19):
说实话你这个贴没讲到衰减电路的本质

网友:
赞一个,这个电路,当年我看到之后,也是仔细对其做了推导的,觉得很妙。。。

网友:
然后呢?然后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