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新手请教EEPROM问题!

楼主(2009-05-05):
刚刚接触AVR单片机,用ATmega8做了一个东西。由于有些数据需要永久保存,所以考虑将其存入内部EEPROM中,
但问题是不知道该如何在CodeVisionAVR C开发环境中定义固定的变量存储地址。望各位高手能不吝赐教!
                                 谢谢!!

楼主:
再补充一下,是要定义数组变量的EEPROM存储地址!谢谢

网友:
ICCAVR 与CodeVision AVR 都具有应用程序向导。用应用程序向导,不需要自己去考虑。

楼主:
谢谢,但是在唉应用想到里没有相关的设置啊?还请指教!

网友:
查看CVAVR的HELP。这是基本要求和素质。

Accessing the AVR internal EEPROM is accomplished using global variables, preceded by the keyword eeprom.

Example:

/* The value 1 is stored in the EEPROM during chip programming */

eeprom int alfa=1;

eeprom char beta;

eeprom long array1[5];

/* The string is stored in the EEPROM during chip programming */

eeprom char string[]="Hello";

void main(void) {
int i;

/* Pointer to EEPROM */
int eeprom *ptr_to_eeprom;

/* Write directly the value 0x55 to the EEPROM */
alfa=0x55;

/* or indirectly by using a pointer */

ptr_to_eeprom=&alfa;

*ptr_to_eeprom=0x55;

/* Read directly the value from the EEPROM */
i=alfa;
/* or indirectly by using a pointer */
i=*ptr_to_eeprom;
}

Pointers to the EEPROM always use 16 bits.

楼主:
谢谢马潮老师,不过请问如果直接将数据存在eeprom中的话,掉电以后里面的数据能保存吗?不能的话需要怎样做呢?谢谢

网友:
知道EEPROM的特性吗?

楼主:
不是太清楚,只是因为有一些处理过程的数据需要永久保存。请问该怎么做呢?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
佩服马老师的耐心啊

网友:
以下为EEPROM介绍来自网络:

EEPROM,或称 E2PROM,全称“電可擦除可編程只读内存 (Electrically-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Only Memory)”。相比 EPROM,EEPROM 不需要用紫外线照射,也不需取下,就可以用特定的电压,来擦除芯片上的信息,以便写入新的數據。

EEPROM 有四种工作模式:读取模式、写入模式、擦除模式、校驗模式。读取时,芯片只需要 Vcc 低电压(一般+5V)供电。編程写入时,芯片通过 Vpp(一般+25V)获得編程电压,并通过 PGM 編程脉冲(一般50ms)写入數據。擦除时,只需使用 Vpp 高电压,不需要紫外线,便可以擦除指定地址的内容。为保证編程写入正确,在每写入一块數據后,都需要进行类似于读取的校驗步骤,若错误就重新写入。

由于 EEPROM 的优秀性能,以及在线上操作的便利,它被广泛用于需要经常擦除的 ROM 芯片以及闪存芯片,并逐步替代部分有断电保留需要的 RAM 芯片。它与高速 RAM 成为当前(21 世纪 00 年代)最常用且发展最快的两种存储技术。

他可以直接利用电气讯号来更新程式,所以比 EPROM 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