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eil中使用逻辑分析仪查看电平的问题

楼主(2009-05-05):
正在学STM32中的通用定时器,
想用Keil的逻辑分析仪查看管教(GPIOA)的电平变化,
但是按照《基于MDK的STM32处理器开发应用》中在逻辑分析仪中输入GPIOA.0时Keil显示 Unknow Signal ,
改成PORTA、PORTA.0或者GPIO都不行.........

哪位Keil用得比较好的帮帮忙解决,谢谢~

楼主:
都没有人遇到这个问题或者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
输入寄存器名称: 如  GPIOB_ODR(调试时在接口窗口中能看到),并结合使用mask和移位,可以选择想看的位.

我用过,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