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採樣是怎樣做出來的?

楼主(2009-05-05):
手持版本的高速採樣如50ns/div,20ns/div

是不是用了等效採樣做出來的???

想了很久沒想出來..

网友:
是采用等效采样得到的……

楼主:
能分享一下有關的資料嗎?
我也在打做自己的手持表

网友(2009-06-28):
回楼上,过采样示意图

就是对周期性信号分别采样不同相位的采样点,然后整合成一个完整的波形。

网友:
等效采样仅对规律性很好的波形有用
现在很多示波器都取消了等效采样这个功能的
因为有规律性好的波形,太理想化了,基本不会出现的,除非你测量信号发生器的输出波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