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SLA7026驱动6线制步距角为1.8度的两相步进电机最小能走多大角度

楼主(2009-05-05):
采用SLA7026驱动6线制步距角为1.8度的两相步进电机最小能走多大角度,我看了SLA7026M的真值表,如果采用HALF-STEP OPERATION,那么按照真值表发送完一次脉冲序列,那么该步进马达能走多大的角位移呢,请教各位
按我使用的情况看,好象每发送完脉冲序列一次,步进电机走的角位移都比较大(远大于1.8度),请问有什么办法减小每一步所运行的角位移
我是这样用的:
void  motor_ffw(uint STEPNUM)
{
   uint n;
   uchar i;
  for(n=0;n<STEPNUM;n++)
  {
    for (i=0; i<8; i++)
    {
      P3 = cw;
      delay(time);
    }
  }
}

楼主:
SLA7026真值表 (原文件名:SLA7026真值表.JPG)

楼主:
我在猜想是不是每发送一次脉冲序列,那马达转动的角度是1.8*8呢

网友: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kingofkings 于:2009-05-08,00:08:19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30]AVR32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2060]电子线路与理论

网友:
HALF-STEP OPERATION,就是8个为完整时序,程序中i改变1就是一个脉冲,1.8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