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性让你高兴过够, 展示我们的雕刻机首30台已经完成的零件

楼主(2009-05-0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激动人心,扣人心弦

网友:
很有气势!

网友:
对付潜水员需要深水炸_弹

网友:
工作台的图片呢?好像没有啊。

网友:
激动啊,不过我已经做好再等2个月的准备

网友:
因为我所接触的龙门CNC都是固定龙门架+移动工作台的,因此一直都很疑惑,为什么阿莫JJ要用移动龙门架+固定工作台,今晚终于得到答案了:
安装好后,我们的雕刻机的设计会锁死工作台,尽量减小它的变形。

CNC机架和工作台一般都是铸铁结构,刚性好,直线导轨的承受力大,不容易变形,并且伺服电机功率大,就算重点也无所谓。
雕刻机的工作台和机架一般为铝,刚性差,光轴为悬空安装,承受力小,容易变形,移动工作台无法兼顾工作台刚性,光轴的变形以及步进电机的功率等问题,所以采用固定工作台方式。
虽然个人对CNC有一定的了解,但是感觉雕刻机和CNC的理念有很大的区别,因此一直都把自己定位于看热闹的,看来这种想法是对的,继续看热闹。

网友:
阿莫为何不用买来的铸铁T板?
上过磨床的板,比铣床做出来的精度不会差吧?

网友:
【13楼】 armok 阿莫
我们的工作台是有保质期的。生产出来后,会尽快安装到机器上,这样才能保证精度。
--------------------------------------
个人DIY以后,精度就不在了?

网友:
现在的铸铁工艺很成熟的,不放心去铸造毛胚回来自己精加工就好了。砂孔不要紧,别有沙子就好,会打坏刀具的。

应该是先铣再磨吧? 磨床没有0.01的精度,都不好意思和别人打招呼。

阿莫不妨考虑做一些铸铁台面,供买家选择,估计有很多人想要的。

网友:
俺的理解,由于内应力,加工好的工作台会向T槽方向弯曲,

所以要尽快把它安装到立板上,把它拉住而不变形,不只这样理解对否?

网友:
我想说的是,在加工中,如果不进行铣底,怎么保证所加工工件在同一水平或同一位置,为何上面加工的机柱为何都没有铣面,能否说明,这样怎么保证机身的精度问题?

网友:
其实雕刻机玩家可以在平台上镶嵌一张有机玻璃,把有机玻璃自铣一遍,然后再做PCB,比较容易平整。

网友:
强贴!今晚莫老板有得忙的了...

网友:
【22楼】 Friendz
如果非得提高刚性,还有一种更简便的办法:
找个卖模具钢材的(如LKM),给他们3D和2D(显示公差的),让他们用黄牌钢做个这样的底座,把光轴,丝杆,电机等装上去就可以了。这样精度可以达到你的标准,并且用黄牌的时候,他们一般都会做去应力,变形量很小。

网友:
armok,看来你是有准备的,我的问题,你从装装配的角度去解决了。。。。。。。

我想还有机身材料问题,如果我到时自己提供铸铁,你们能不能帮我加工,再装配?????

网友:
【30楼】 xnjhon

莫老板发货前, 请不要发这种要求, 谢谢.

网友:
从结构上说,正如你说的,这款机的移动平台存在很大缺陷,现在常用的移动平台已经不是这个结构,改成箱式结构,没有你说的这个问题了

网友:
铸铁时效处理周期长,除非大批量生产,另外,底部只能浅浅的挖空,因为T槽底部已经比较薄,挖得太空,整块铸铁厚薄变化太大的话,以后变形更大

我用的机器,工作台上下都是平面,下面有一个支撑架滑台在直线光轴上运动,这种结构很容易装配时进行微调,只需要调整工作台和支撑架之间的垫片,建议你的机器更进一步,在工作台和支撑架滑台之间增加一个楔型滑块,用螺丝调节间隙,这样就很好调了

不用铸铁的话,可以尝试用环氧树脂+花岗石制造人造石台面,这个很有前途的

网友:
我的那台机的铸铁平台,简单估算一下,有13公斤左右,用的是一个加长型的57电机,具体参数不清楚,推动工作台负载5公斤的工件,可以跑到4500mm/分,从加速减速的情况看,工作很轻松,动力很足,我一般只用3000mm/分,因为材料和刀具的原因,同时也保护一下丝杆,呵呵。只要电机够力,工作台重一点对降低振动有好处。

网友:
看来能有机机过六一了 ^_^

网友:
对armok 我的感觉做事很果断,我在这方面太差了,老是飘浮不定。

网友:
纯粹个人理解
YooCNC的设计还是可取的(以成本价格导引):箱式结构,铝加工损失量满大的(铝可比铁贵,材料是按重量买的阿,只能采用外加强筋,便宜点);采购铸铁件作工作面对个人DIY定位来说,二次加工太难,自治夹具几乎不可能;由于固定主轴,主要工作区间是有支撑的工作台面部分,重力引发的形变量在此处的到有效的抵消。此种设计,可能更有利于软金属的雕刻。

缺点,对于滑轨,光轴的磨损会比较厉害。如果 X 幅面较大,可能会对精度有负面影响。

一旦选择,应注意长时间闲置不要把台面处于极限位置就好。

另外一个,YooCNC的精灵系列与莫大的机器,也会陷入“固定龙门”,“移动龙门”的优劣之争中,哈哈,有点儿意思了!!

本来想潜下去,这个帖子太有看头,标记个“到此一游”好了!

网友:
t3aa大侠又来推广你的“树脂混凝土”了?!有空一定学样实践一下!!

网友:
【29楼】 armok 阿莫
正如我即将发布的CNC-DIY机型点评中指出的,它们的工作台面,在运动到最前面或最后面时,会产生比较大的变形。
---------------------------------------------

固定龙门架+移动工作台的方案不如用图中这种方式吧,这种方式20KG的工作台都没问题。我赞成t3aa说的:“只要电机够力,工作台重一点对降低振动有好处”。 (原文件名:ourdev_437427.jpg)

网友:
【47楼】 armok 阿莫
你引用的这张图片,是我在广州机床厂拍的。
---------------------------
想到这种结构了,一直找不到图片,突然想起你在广州机床厂拍的,就粘贴过来了

我想:即将推出的6800元的JJ也采用这种机构就可以使用铸铁工作台了,多扎实。

网友:
【47楼】 armok 阿莫
“只要电机够力,工作台重一点对降低振动有好处”-----这绝对是正确的。 所以为什么机械一般越重越好?
-------------------------------------
以前老师讲过:瑞士手表的轴是用5吨重的机床加工,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后来慢慢知道了...

网友:
好像加工重家伙,这种固定龙门的多些。

固定/移动本身可能索然,但在有限的钱面前,还得考虑吧。

莫大的机器定位电子工程师的PCB雕刻,自然更追求精度,负荷可能并不太注重;但对那些偏重多刻点儿铝啊铜啊的D友来说,可能会对结构有所考虑。不瞒你说,我就常摇摆不定与结构选择,虽然也知道,这么小的幅面,其实不太重要。

当然了,设计/材料/工艺上看,莫大的机器都很优秀,足可以应付少量的软金属雕刻,我只是泛泛而论。

网友:
【51楼】 armok 阿莫
我们的加工中心工作行程只有800*500mm, 重量达6吨的。 占地工作面积是15平方米 :)
---------------------------------------
呵呵,看看圈中的表面光洁度就知道加工中心的精度有多高了...看一次就知道是 我想要的

网友:
还没上莫大拿手的喷沙,日臻完美!
这么晚留下来,就是为了见证“艺术品”出炉。

网友:
【53楼】 armok 阿莫

呵呵,莫老板真会说话,我发现我和莫老板的对白有得一拼,等有机会到东莞喝上几杯,如何?

莫老板也早些休息吧,再干就是铁人了

网友:
加工好的零件最好用发泡塑料纸包一下,否则容易刮花的,外观受影响。

网友:
楼上..这个外观还要经过处理的吧..

网友:
随意猜测了一下,有些疑问

网友:
当然有人关心,哈哈!
Z轴滑块为什么没有主轴安装位?

网友:
来一个移动龙门固定工作台的大家伙

    该机床长约14米,宽约62米,超过一个半篮球场所占面积
    这台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数控双龙门镗铣床,是武重新厂首台技改装备。作为武重数控铣床的“母机”,专门为其他数控铣床加工零部件,每加工一台仅需4天,而以往最少需要15天。
  该机床实现了数控全自动化,共有16数控轴,可实现5轴联动,即同时进行五个面的切削加工。技术人员说,只有德国的一台机床比这台大。
  它也是国内首台重大国产装备,达到当代国际先进水平,具有钻、镗、铰孔、铣削直、曲面等多种加工功能,一机多用,其加工工效是普通设备的6倍。

网友:
真是看到就想据为己有啊!

网友(2012-08-12):
恭喜~
恭喜~

网友:
垂涎三尺。

网友:
放在一起好像是藝術品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