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ouravr开源plc影响,做了个mini的,由于硬件设计经验不足,现贴出来大家帮忙找找设计

楼主(2009-05-05):
cpu为stc89c58rd,另外扩展32k RAM,输入输出各6点,输入采用光电隔离(光耦为TLP521),74244缓冲,输出继电器,74573锁存,输入输出采用外部电源(输入设计了主板电源备用供电),电源部分不知道怎样设计,故采用简易电源方案。
    电路放在附件pdf里,本想直接截图,但太模糊,电路没花时间整理,有点乱有点丑。
    我能想到的问题:电源以及继电器驱动(用的三极管,实验室师兄建议达林顿管),另外输入感觉有问题,但又说不出来,现在调试的时候也能调。另外继电器除了加了个指示灯外,还接了个功耗电阻,不知应不应该。以及其他先天设计缺陷,还望指教...
    附件在后,板子图也贴下,指教下布局问题。

网友:
继电器驱动的 三极管没加基极限流电阻,虽然是射基跟随方式,但也不好。
用OC方式驱动好点。
哪4个独石电容不会是MAX232的升压电容吧?离开这么远?

网友:
输入电路加个电阻分压比较好一些.

楼主:
回复:【1楼】 ZealotNH 发仔

继电器驱动的 三极管没加基极限流电阻,虽然是射基跟随方式,但也不好。
用OC方式驱动好点。
哪4个独石电容不会是MAX232的升压电容吧?离开这么远?
---------------------------------------------------------------
一般不加基极限流会有哪些问题呢?由于是在试验环境,先前的方式到也能驱动继电器,不知有哪些不利因素?
4个独石电容确实隔max232远了些,不过幸好max232能正常工作

   谢谢你!

楼主:
回复:【6楼】 yy888 许意义
----------------------------------------
等啊等,终于等到许工的意见了,因为先前基本没有设计过硬件,真的不知道哪些地方有对有错,经验明显不够啊,所以期望跟着大家一起多学学。
    设计的时候总觉得问题到处都是,但就是说不出究竟在哪里,现在输入输出和RAM都调得通,自己就更找不出大问题了,所以来这里找前辈指导指导...
    得到许工的意见很是欣慰,谢谢...
    补:本科级

楼主:
【8楼】 yy888 许意义
---------
谢谢许工,受教了,找来看看,研究研究

网友:
继电器驱动为什么不用UNL2003呢?

网友:
我也直接用三极管驱动了

楼主:
【10楼】 gzhuli 咕唧霖
--------------------------
开始也打算用ULN2003,后发现三极管能驱动成功,就用的三极管

网友:
用三級管的我試過,要在繼電器上加反向二級管,要不就會出很多你想不到的問題,哈哈!!!!!

网友:
看照片,已有一定实际动手的功底了.但相应的理论基础还要加强,特别是用定律和公式分析具体电路的能力.

现在年轻人画原理图越来越象接线图了,就象写文章一样,原理图是表达画图者对信号流程的理解,设计者的思想通过原理图的信号流程表达出来.所以画好后,先要问自己,你理解的信号流程表达清楚吗?否则画的是接线图.

对于软件,不分模块处理就无从下手,
对于硬件,也是如此,把一个系统分成单元电路,分别处理.
譬如继电器驱动电路,可作为一个题目,尽可能找些资料和相关教材,阅读,分析,计算,比较,然后用Multisim做些仿真验证分析,再有选择地搭实际电路进一步验证.

对于所用的共集射随继电器驱动电路,你可以用换路定律建立方程组分析一下,面对算出的结果可能会惊讶,也就明白致命缺陷(不加续流DIODE)的危害,再进一步分析共集,共基,共射电路驱动继电器的优缺点,那你将来处理继电器驱动电路就得心应手了.

光耦电路更丰富,数字量传输,模拟量传输,也是按照搜资料->阅读,分析->仿真->实际电路这样的路线实践.
当你这样习惯地处理时,就能以很少的记忆量处理复杂问题,就不知不觉变成高手了.

不管要处理的系统简单还是复杂,不要仅仅记住几个结论,理论基础和分析能力最重要,不要急于求成.

网友:
确实,继电器没有加上反向的续流二极管,继电器线圈是感性负载,没有续流二极管有可能产生高电压打坏三极管,干扰甚至损坏芯片。

网友:
另外,实际应用最好在继电器触点间加入火花抑制电路。减小触点的损耗和火花产生的电磁波对电路的影响。

网友:
还有,继电器驱动的负载是强电吗?
你的板子根本没考虑到安全间距.

楼主:
回复:【15楼】 bkkman
---------------------------------
谢谢bkkman,你看出了我的问题所在,在设计的时候,我也感受到我对理论的应用捉襟见肘,运用理论分析问题的能力还得狠狠地提高啊...你给我的意见很中肯,受教。
    受许工的指点,我将你和manbkk以前上传的资料已作收集,并学习中...

-----------------------
也很谢谢sharpufo的意见,以后做电路设计的时候会更注意的,附:板子是实验板,没有更多考虑强电负载问题,以后版本会认真考虑,谢谢你

网友:
【19楼】 dragonx 大龙
谢谢bkkman,你看出了我的问题所在,在设计的时候,我也感受到我对理论的应用捉襟见肘,运用理论分析问题的能力还得狠狠地提高啊...你给我的意见很中肯,受教。
    受许工的指点,我将你和manbkk以前上传的资料已作收集,并学习中...

这个阶段我也经历过.尤其大专,本科如何用学到的理论知识分析实际问题,是一个有些痛苦的过程,也是我国教育的缺陷.这就象超音速飞机的音障,突破了就自由了,这有赖于勤奋和毅力.

网友:
虽然:原理图上问题很多,layout也有待改进,这块板寿命不长,但楼主动手的精神值得提倡,做版之前找人看看电路就好多了。

多交流就能快速提高,支持楼主!

网友:
good job,if you want develope plc,you should not 8051 MCU,because the plc need more ram and io,another reason is for the speed 8051 is not fast than avr or stmcu.if you use silab 8051 its not cheap.

网友:
billleu, as you know, 8051 MCU is enough to begin with.

by the way, I left a msg for you right here: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38771&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youpeng&bbs_id=9999

网友:
To  youpeng.

Toke ring mean cycle message,if you have 12 stations,every station have its station no,if you received the message from your self.so the all ring is cycle finished. the message should stop.otherwise it should transfer to next one.
for multdrop like the Rs485,you can broadcase the message or to specify statio No,but the relative station No will echo the message.

网友:
Come on :-), I use Rs232 only. and unfortunely, I have only one master and only one slave.

There must be some way to work it out. Thank you, billleu. You are so kind to offering your English reply in time.

网友:
23楼】 youpeng
billleu, as you know, 8051 MCU is enough to begin with.

早期日系PLC是用的51,只不过是掩模ROM和外接EPROM之分,至今还有一台Z80的PLC在机上运行,因不是我的车,他们隔两年高价去买备品,用户程序必须用录音机灌入,这灌用户程序工作代理商坚持自己来做.

网友:
To  youpeng :

For The modbus commucation its so simple,I had wroted the protocol many year agos. For factor automation.for the stable commucation,for the slave it had station no ,so you send the message to the slave,if the slave had received the message and checksum is right,the slave will echo data or imformation. you can see the DVP protocol or modicion define the modbus protocol.

网友:
To bkkman:

For the early time the 8051 system the time clock is dive to 12, so if you clock use 12M,actual the throught put is 1Mhz,you got sometime to work for other,why now choice the avr or other MCU,there had pll,the performance will be high than other,for the mean if you choice stmcu32 you can run 56MIPS(noise can use some tech. to remove)

网友:
【28楼】 billleu
作为DIY PLC来讲,以51起点还是不错的,对初学者比较容易理解和上手,对一般继电器控制的设备是能满足控制要求的.一旦对PLC软硬件整体有了清晰的概念,熟悉了相关的软硬知识,用AVR,ARM设计高性能PLC就能得心应手.
DIY MCU系统重要的是思路和相应的思考方法,就不会局限于某个具体的MCU型号.
作为实际产品来讲,应该用AVR,ARM类芯片制作.

这个论坛是讨论技术为主,是普及popularization和提高improve的关系.
所以51,AVR,ARM讨论并存是有利于PLC技术普及和提高.

网友:
谢谢楼上 bkkman,看了你共享的资料,学习了!

未及感谢,一并致意,请多多指教!

网友:
【30楼】 youpeng
在外孤身一人,足不出户,过的充实一点。只是维修工作身不由己,没有足够的时间放在PLC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