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ega16 写的 串口程序

楼主(2009-05-05):
我使用Mega16 ICC写的 但是 串口始终不能实现 谁能给我个源程序 不需要 即接即发送的
以下的程序 都会出错 我不懂为什么 这就是问题所在 若是单独发送 我用串口调试助手接收到的都是16进制的 FF
/*

        UART接口实险。
        1、串口以查询方式接收数据,并分别将数据显示的PB口和返回。
        2、内部1 M晶振,程序采用单任务方式,软件延时。

*/
#include "iom16v.h"

/*串口初始化函数*/
void Uart_Init(void) {
        UCSRA = 0x02;                /*倍速*/
        UCSRB = 0x18;                /*允许接收和发送*/
        UCSRC = 0x06;                /*8位数据*/
        UBRRH = 0x00;
        UBRRL = 12;                /*9600*/
}

/*数据发送,查询方式*/
void Uart_Transmit(unsigned char i) {

        while (!(UCSRA & (1<<UDRE)));                /* 等待发送缓冲器为空*/
        UDR = i;                                /* 发送数据*/
}

/*数据接收,查询方式*/
unsigned char Uart_Receive( void ) {

        while (!(UCSRA & (1<<RXC)));                /* 等待接收数据*/
        return UDR;                                /* 获取并返回数据*/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DDRA = 0x00;                                /*方向输入*/
        PORTA = 0xFF;                                /*打开上拉*/
        DDRB = 0xFF;                                /*方向输出*/
        PORTB = 0xFF;                                /*电平设置*/
        DDRC = 0x00;
        PORTC = 0xFF;
        DDRD = 0x02;
        PORTD = 0xFF;
        Uart_Init();

        while (1) {
                temp = Uart_Receive();                /*等待接收数据*/
                PORTB = ~temp;                                /*显示低电平有效*/
                Uart_Transmit(temp);                /*发送收到的数据*/
                }
}

楼主:
我已经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方便大家以后遇上 我一定要说说原因 单片机坏了~~ 总是接收到 00 发数据多了就 00 80 后来我换了块单片机就可以了 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最有可能就是硬件的问题 例如熔丝位~

网友:
dui我也遇到一样的 情况

网友:
我的是熔丝位为出厂值  没有 改变波特率导致 不对

网友:
-_-
内部1MHZ你校准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