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大家帮忙看一下这种逻辑应该怎么做

楼主(2009-05-05):
由于上个帖子打不开了 故重发

传感器1,2的信号组合成四种状态(1,2,3,4),我想在传感器信号变化(上升沿.下降沿)时经过GAL16v8送给
单片机一个下降沿中断,中断时查询两个传感器的状态,从而确定在那个状态.
请大家看一下需要怎样的逻辑电路才能实现这项功能的,给我些建议.先谢谢了.

网友:
其实你把两路信号送MCU两外中断就行了,没有必要外接逻辑

楼主:
用的是51单片机 那样只能检测到两个下降沿
上升沿无法检测

网友:
4个D触发器解决问题。

网友:
2个触发器

网友:
不就是旋转编码器吗,这个论坛讨论过不下5次了。方案不下XX个。。。。

楼主:
谢谢各位的提醒

楼主:
用触发器怎么做呢 还请四楼五楼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