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资料: 工作平台的平整精度,是整台雕刻机的精度调校的基准点。我们的雕刻机是如何

楼主(2009-05-06):
我们的生产工艺,能制造出表面平整度达0.01mm的精密工作台面:

方法请参考: 重量级资料: 我们的精度0.01mm的工作平台,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我们的雕刻机精度调校方法与步骤

按下图的编号顺序进行精度调校。

1. 工作台面的表面与底面,均经过加工中心的精密铣面处理,精度可高达0.01mm.
   由于内应力,加工好的工作台会向T槽方向弯曲, 所以要尽快(一个星期内)把它安装到立板上,把它拉住而不变形。

2. 两块立板的上部(与工作台面接合处)经过精密铣面处理。
   每块通过4个六角螺丝与工作台面固定。这样,就能将工作台面的变形锁住。
  (立板与T槽方向垂直,所以能产生防止台面变形的作用)
  考虑到铝合金的变形,及其它的综合因素,我们公布的指标是:雕刻机工作台面的精度是0.05mm。

3. 将两根Y轴光轴调整至与工作台面水平。
   我们在设计时,光轴的固定螺丝上下各允许有0.05mm的活动范围。
   先将光轴调整到与工作台面的侧边平行,再将光轴调整到与工作台面的底面平行。

4. 将两跟X轴调整至与工作台面水平。方法同上。

5. 将Z轴调整到与工作台面垂直。

从上面的调校方法可以看出,工作平台的精度,是整台雕刻机的精度调校的基准点。
如果工作台面不平整,整台机就谈不上精度,因为根本没有调校精度的参考点。

我们的雕刻机的外观图。这是组装好后的图片

网友:
半夜干活中...来坐个沙发....
发现自己还是半夜11点到2点效率最高阿

网友:
立体感那是相当的强啊

网友:
估计老大出货也就这几天了。

网友:
估计新版本出来后就快了。
等待新版本。

网友:
如果能在细致讲一下如何调节平行的,那就太好了!

网友:
另外一个问题,平台的短边是不会变形了,但是长边呢?只靠铝材本身的强度吗?

楼主:
【6楼】 xmysz
另外一个问题,平台的短边是不会变形了,但是长边呢?只靠铝材本身的强度吗?
----------------------------------
平台由于开有T槽,所以,长边的变形很低。(无论理论上,或我们的实际测测试数据,均证实了这种情况)。

另外我们底部的支架,从用料上看,也是有相当的强度的,也能相当程度上防止长边的变形:

网友:
暴风雨来临的前夕。。。。。。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网友:
图片用了1月份的,估计到时会惊艳不小.

网友:
不做时效直接紧固,应力还是没消除啊。现在的时效炉貌似也不贵。

楼主:
【11楼】 marvel
--------------------
铝合金这东东,就算放几年,变形依然会持续。除非是使用特殊的处理工艺。
欢迎大家上传更详细的处理工艺资料。

网友(2009-06-18):
老大:是开完槽后铣平面吧??@@!!

楼主:
晕,楼上你看了楼主位的帖子的第2行了吗?

方法请参考: 重量级资料: 我们的精度0.01mm的工作平台,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网友:
阿莫,应该使用专业术语,粗糙度,0.01mm 我粗看还以为是长宽精度哪

楼主:
【16楼】 sanhope
------------------
我使用的是“平整度”,比你建议的“粗糙度”更精确与更专业。

“粗糙度”指的是物料表面的颗粒导致的误差。它研究的是某一局部的放大情况。

“平整度”是指整个工作台面的平面误差,它事实上可以忽略““粗糙度”的。

网友:
【16楼】 sanhope
------------------
我使用的是“平整度”,比你建议的“粗糙度”更精确与更专业。

“粗糙度”指的是物料表面的颗粒导致的误差。它研究的是某一局部的放大情况。

“平整度”是指整个工作台面的平面误差,它事实上可以忽略““粗糙度”的。

原来如此,又学了一招。

网友(2009-07-19):
平面度0.01?
一般是做不出来的,因为在装夹加工的时候会变形.就算在机床上用百份表来打平了,拆下来就会变.不信,你可以检查一下平面度...
就算能加工出来,加工时间都会比较长.

楼主:
【19楼】 gdjm
一般是做不出来的,因为在装夹加工的时候会变形.就算在机床上用百份表来打平了,拆下来就会变.不信,你可以检查一下平面度...
就算能加工出来,加工时间都会比较长.
---------------------------
上面的资料也提到: 这是刚加工下来的精度。

由于铝合金的变形,这个精度会随着时间而降低。 我们甚至能测量出降低达到0.1mm。 所以,需要在雕刻机的设计时,锁死这种变形。

如果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改用球墨铸铁。

网友(2009-09-04):
螺丝不能准确定位,尽管你是在加工中心上下来的,,,,,,,,
感觉还是搞铸件比较好,热处理也可以顺带做下,整体机身精度才更有保证,安装的技术要求更底,最重要的1条,主要零件是通配的.
顺带说一句,加工中心用来做散件是浪费资源,整体加工才是他的本领.

网友(2009-11-04):
这个帖子很旧了。作为外行小声问一句关于调平。如果测平很方便的话,平台底面放4到6个微调螺钉,定期调平如何?!
有应力也好无应力也罢,为了调平外加应力也无所谓。NASA的多片合成的天文望远镜,大口径的反射望远镜,需要形
面精度达到0.1um量级的还是这么干呢,咱们这个10um量级的为啥不能呢?! 这么干就是引入了应力,但是只要加工
期间的数小时稳定就可以了,每天或者每周,或者每月调平一次。

网友:
雕刻机款农行已办理,请查收并安排发货,呵呵.购买雕刻机就是对阿莫最大的支持.耶~~

网友:
请问阿莫:光轴的精度有多少?什么品牌好?

楼主:
【25楼】 gaochaoning 滴水穿石
请问阿莫:光轴的精度有多少?什么品牌好?
--------------------------------------
我们使用的是盘起的光轴。 需要大批量按订单生产,没有散卖的。精度当然很高,与含油轴套配套的。

市场上的光轴有问题有:

  1. 要做到0.01mm的整根1米内直径误差,基本上有点不可能。 能做到0.015已经非常不错。

  2. 不同地方直径大小可能不同。

  3. 最要命的是, 整根光轴不是直线的,你严格测试就会发现要求高些时基本无法使用。

网友(2010-01-12):
这里好像好久没人光顾了,我来顶顶

网友:
虽然没赶上3800,赶上4900也不算晚,我也顶,支持阿莫,

网友(2010-02-24):
回复 楼主:

顶一下,继续努力,不要急

网友(2010-03-29):
回复 网友A:
虽然没赶上3800,赶上4900也不算晚,我也顶,支持阿莫,

即便4900也还是超值,继续等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虽然没赶上3800,赶上4900也不算晚,我也顶,支持阿莫,
即便4900也还是超值,继续等啊

再等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了,加1000至少.

网友:
我们在设计时,光轴的固定螺丝上下各允许有0.05mm的活动范围。
-----------------------------------------------------------

用螺栓定位是不对的!特别是精确定位!应该是光杆和孔的过盈配合定位!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螺栓定位是不对的!特别是精确定位!应该是光杆和孔的过盈配合定位!
呵呵,你没有看懂我们的结构。

网友:
俺不怎么懂机械,到这里了解了很多有关机械方面的知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们在设计时,光轴的固定螺丝上下各允许有0.05mm的活动范围。
-----------------------------------------------------------
用螺栓定位是不对的!特别是精确定位!应该是光杆和孔的过盈配合定位!

为什么一定要过盈呢?即便是过渡配合,也可以实现精度保证的.有很多手段可以实现的,比如定位销,一些锁紧机构等等.

网友:
定位销是为了使用中精度保证,维修后定位精确同时保证精度。一般定位销孔是机器精确调整后,转眼,打销的!

莫哥给张底侧板和光杠的连接图?行不?

网友(2010-05-05):
我是一名机械工程师,对雕刻机的设计感兴趣,进入社区是想学习的

网友(2010-07-06):
高温橙色报警,燥热中,狂刷积分中

网友:
淡定、淡定,这样才能降低温度,否则只能让地球更热

网友(2010-09-11):
光轴只是端面和侧板接触、用螺栓固定? 不靠谱。 接触面积太小了,运输时的震动就可能造成位移。这个设计太不成熟了,应该在侧板上加工沉孔,孔与光轴作过渡配合,然后端面再用螺栓固定。调整光轴和台面平行度时在台面和侧板之间垫薄镍片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光轴只是端面和侧板接触、用螺栓固定? 不靠谱。 接触面积太小了,运输时的震动就可能造成位移。这个设计太不成熟了,应该在侧板上加工沉孔,孔与光轴作过渡配合,然后端面再用螺栓固定。调整光轴和台面平行度时在台面和侧板之间垫薄镍片就可以了。
建议你在发表评论前,将我们论坛的有关讨论看一下。这个细节有大量的讨论。

正如你在另一个帖子里的:雕刻机还有优化的余地。 发言,也是同样的问题: 我们已经做过大量的讨论、测试后才定稿的。

机械精度是一个无底洞,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

网友:
如果是大家讨论后的决定我只能无语。

既然定稿了也没办法了。

期待下一个型号的设计更成熟!

是不是别人已经讨论过的事情我就不能再提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是大家讨论后的决定我只能无语。

既然定稿了也没办法了。
期待下一个型号的设计更成熟!
是不是别人已经讨论过的事情我就不能再提起了?
你最好阅读一下旧帖子。

如果你的每一个想法疑问,我都要详细回复你,我就不用工作了。

你在浪费我的时间,其实是在妨碍整个项目的进度。 如果我不回复你,像林大夫RZ之流又会到处丑化我不敢回应你了。

网友:
看了下以前的帖子,原来是林大夫、鹿原搞的老大如此紧张。
这也难怪,你以相同的价格提供质量更高、功能更多的货,打破了奸商的暴利梦,人家能不跟你急吗?这就是商场竞争啊,很正常的,不必理他们。对了,在国外你这叫低价倾销挤垮同行!

不过话说回来你这机器机械部分的架构和他们的是如出一辙啊,不知道林大夫、鹿原又是抄袭谁的设计?用螺丝当丝杠用的低劣人种绝对设计不出的。

网友:
我刚来,不知道这机子能否铣黄铜?6mm平刀每层可以铣几深?还有编程能否用powermill?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看了下以前的帖子,原来是林大夫、鹿原搞的老大如此紧张。
这也难怪,你以相同的价格提供质量更高、功能更多的货,打破了奸商的暴利梦,人家能不跟你急吗?这就是商场竞争啊,很正常的,不必理他们。对了,在国外你这叫低价倾销挤垮同行!
不过话说回来你这机器机械部分的架构和他们的是如出一辙啊,不知道林大夫、鹿原又是抄袭谁的设计?用螺丝当丝杠用的低劣人种绝对设计不出的。
这是我们第一款机型。我们的新款机型很快将推出。

这个新款机型,是100%我们原创的,无论是外形或是结构。 新机出来时,如果有人给找出国内甚至是国外,有与我们类似结构或外形的雕刻机,我们会奖励1万元。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刚来,不知道这机子能否铣黄铜?6mm平刀每层可以铣几深?还有编程能否用powermill?
如果你只是偶尔在黄铜上雕刻一些印字等,可以的。但如果是作为开料加工,这台机就不适合了,建议你采购更重型的机器。

网友:
真要是以雕铜、铁这类金属的,就干脆考虑加工中心这类重型设备吧

网友(2010-10-14):
【52楼】 ldch

真要是以雕铜、铁这类金属的,就干脆考虑加工中心这类重型设备吧
-----------------------------------------------------------

问题是加工中心的价格不是一个数量级别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16楼】 sanhope
------------------
我使用的是“平整度”,比你建议的“粗糙度”更精确与更专业。
“粗糙度”指的是物料表面的颗粒导致的误差。它研究的是某一局部的放大情况。
“平整度”是指整个工作台面的平面误差,它事实上可以忽略““粗糙度”的。

粗糙度的评价是由采样长度的,测量一般是用人眼和标准板比照。
平整度,即平面度。

网友:
同级别的机器对比才有意义。

网友(2011-08-29):
提个建议。我觉得没有必要什么部件都用铝来加工。不知道你用的铝的牌号是多少。我觉得机架用Q235A这个材料就可以了。小车板用铝的可以。这样刚性结构强度都会升级。而且像贵司批量那么大。可以节约成本。

网友(2011-10-09):
新人开眼了,原来雕刻机还有这种要求。谢谢

网友(2011-12-19):
我想知道如何放置机器,使变形累积小点

网友:
学习中,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网友(2012-01-20):
好,有调整说明每个人都会调整了

网友:
是呀也感觉螺栓固定光轴在加工中不太好哦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呀也感觉螺栓固定光轴在加工中不太好哦
经过几年的使用,这种方法是非常好的。

我们几年前的机器的精度仍能保证与出厂状态差不多,无数网友手上的机器能证明。

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台机是由于精度使用一段时间变差而返厂的,一台也没有!

网友:
建议阿莫看看这个机器,竞争力极强的哦:3D打印机 http://www.3d-print.cn/opensource3dprinter

网友(2012-02-24):
弱弱的问一句,这个工作台用的是哪种铝?是7075合金铝板吗?

网友(2012-04-09):
从机械结构角度讲,加工精度与结构运动精度有关。与工作台面平面精度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最重要的。平面加工精度是X轴和Y轴二个运动的复合结果。如果X轴和Y轴导向精度不好,工作台再平整也加工不出一个高精度的平面。X轴导向精度好不好,条件一:导轨是否有预载,否则一受力就变形,受力大小有变化,变形大小也跟着变,精度无法保持;条件二:导轨本身直线度好不好,导轨不好一切都是空的;条件三:导轨与导轨之间的位置精度是否足够高,是否能保证导轨平行(在水平平面内和在垂直平面内)。Y轴导轨除了以上三条外,还要尽可能与工作台保持平行,否则台面作为基准也是一句空话。
最后想说的:工作台平整精度高并不能代表机床加工精度高。

网友:
莫大,这个雕刻机要是加入自动高度侦测,那就更完美了呀,刻板的时候不用担心板子不平刻的深浅不一了。

网友(2012-08-12):
恭喜~
恭喜~

网友(2012-10-27):
我要想,如果每做一个要穿透孔的部件,工作平台也要被钻一次?那不是要经常换工作平台?电木板很贵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