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2000不认大硬盘,求助

楼主(2009-05-06):
最近在一块希捷320G的并口硬盘上安装WIN2000操作系统,我用的是WIN2000sp4安装盘,装的是专业版的,按网上找的办法,安装完在注册表里也加了EnableBiglba键,可是还是只能认出137G来,网上下载的那个大硬盘补丁,也装不上,提示不适合这个操作系统,头痛了好几天了,哪位高人解决过这样的问题,请指点小弟一下,先谢谢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是我没说清楚,是给一个朋友修一个监控主机,他用的是安尼的硬盘录像主机,32路的,我给他换一下硬盘,他的那个驱动和注册文件只能在WIN2000下用,在XP下驱动能用但是注册文件不能用,在WIN2003下驱动都不能用,有四张采我采集卡,认出来八个设备,在WIN2003上只能正常装4个设备的驱动,另外4个就不能正常装了,我都试过了,所以只能装2000了。

楼主:
以前主机自带的160G的硬盘,我重装后就不行了,160G的也不认了,装我的80G的没有问题,但是做为录象主机太小了。

网友:
如果是主板不支持大硬盘,操作系统再怎么整也是没有用的。

先查一下是不是主板的原因,更新BIOS能不能解决。

楼主:
主板应该是支持的吧,因为我装过XP,硬盘分区格式化都是正常的,只是监控软件注册文件不能用

网友:
呵,04年我们就搞这玩意了。
手头没有那个工具了,晚些传上来。

楼主:
那万分感谢楼上的,您还记得叫什么工具吗,我可以先在网上搜搜,现在我的手机都不敢开了,听到朋友可怜的声音我都想哭,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