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保护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9-05-06):
我的数字示波器在50mv/div时,直接接上100V的高压,虽然不能显示波形,但不会损坏示波器,这个保护电路怎么做呢?

网友:
在输入端使用钳位二极管将输入电压限制在正负电源电压范围内,当然要在输入端串入电阻分压。

楼主:
那串多少的阻值合适呢?怎么计算?

网友:
能给个基本电路吗

网友(2009-07-23):
和楼主有同样的疑问
魏坤的电路上没有这一块功能呢,不知为什么?那如果直接接100V而档位不合适会不会烧坏东东?

网友:
钳位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68477&bbs_page_no=1&bbs_id=3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