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己的示波器拆了,拍了几张照片

楼主(2009-05-06):
coldfire

USB控制器

LCD控制器

采样控制器

AD9283

再添加几张:

网友:
沙发,见识见识

网友:
看上去像固纬GDS-820C

网友:
建议楼主将屏蔽盒内的电路来几张清晰的大图!
来分析一下电路!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

网友:
我看楼主的示波器应该是固纬的,因为和我昨天拆开的固纬GDS-820C内部完全一样。

我们公司有一台固纬GDS-820C,有一次使用示波器表笔×1档直接连接后面的cal插座里进行垂直校准(当时没有使用专用的50欧姆BNC插头电缆,因为没有这条线,而该示波器的零点漂移太大了,想校准一下再使用,一时头热就直接用表笔连接后面的校准信号来校准了)。校准了一半的时候拿着表笔的手不小心一松,表笔和cal信号脱开了,屏幕显示校准错误,之后通道1就坏了,在不输入任何信号的情况下也会有一个波形显示了。再次校准显示不能发现校准信号。我想硬件应该还是好的,只是存储在里面的校准参数乱了,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有什么好办法恢复一下?

楼主:
没错,就是固纬GDS-820C。示波器其实是实验室的,只是只有我自己用。模拟板是扣在下面的主板上的,只有上层电路可以看到。并且屏蔽外壳和电路是焊接在一起的,不是很好拆,也不敢再拆了,要是我自己的我就拆了(呵呵)。请见谅。
上面有两张清晰地图,模拟前端的主要元件是AD8009,AD8184,tl071,光耦继电器,我本想是研究一下他的前端电路的,不过太复杂了,还是晚上背着别人拆的,现在已经装上了。
我发图片的本意是让大家都看看,对商用数字示波器有个感性的认识,呵呵。

楼主:
楼主位又添加了5张照片。

网友:
好图,我做双通道示波器时就用的是AD8009做模拟前端~

网友:
kunnsd 魏坤,盼你的双通道啊:)

网友:
双通道的等这事完了整理整理就发上来~

网友:
好的,期待你的慷慨:)

网友:
目前为止,没有看过任何一款产品化的数字示波器的完整的图纸,遗憾啊:)

网友:
谁去拆个TEX的示波器 像楼主一样 拿来大家养养眼   (人家用美女养眼,我们用PCB哈 :) )

网友(2009-06-19):
一群YY的人

哈哈

我既喜欢用美女养眼

也喜欢用PCB养眼

网友:
好东西,产品内部结构做得很好!

网友:
貌似用的一个100M的AD。
如何实现的“等效取样率 每通道最快取样率 25GSa/s ”呢?

楼主:
25GSa/s的话,要做到40ps的分辨率,应该是FPGA实现的吧?魏坤知道吗?

网友:
to:蓝色天空
与实时采样不同,等效采样是对周期信号而言,通过多周期不同时刻的采样来组合成一个周期的信号。
to:lost_sunshine
用FPGA是给出采样时的时基,确保在一个周期的不同时刻采样以复原信号。

网友(2010-09-13):
看过顶一下

网友(2012-04-28):
做工还是相当不错的

网友:
好图顶一下!

网友(2012-07-23):
欣赏一下

网友:
AD8009,AD8184,tl071,不知还有没有跟清晰的具体些的数字示波器的图片。。。最好是产品级别的,一直就想分析分析模拟部分。为什么前级的带宽能做这么宽?                                  不知还有没有图。。。

网友:
楼主拍的很认真

网友:
改天把TEK的200M也拆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