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我遇到个很棘手的问题,关于单片机器件兼容的问题。

楼主(2009-05-06):
我手上的单片机板是AT89S52,支持在系统下载程序,我用的下载软件是Eeasy 51Pro v2.0  下载线是接计算机并口的那种。由于AT89S52单片机的FLASH只有8K,以后我的程序代码可能会十几K,甚至更大,所以我想换个单片机,最好和AT89S52单片机兼容,这样我直接换芯片就可以了,有没有办法,很急,!!谢谢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AT89S53

楼主:
AT89S53 代码有12K,我也查了下资料,但是用Easy 51Pro v2.0 软件以及并口下载线都不支持,在Easy 51Pro v2.0 软件中找不到这个器件

网友:
stc89c58

楼主:
哦 谢谢楼上的 两位

网友(2014-04-15):
你说代码十几K,是源代码还是编译后的HEX代码?
如果是源代码,S52足够用了。
如果是编译后的HEX代码,也是够用的。
不用换片子。如果要换片子,建议换个STC的60K FLASH的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