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是否可以使用直升飞机的那种可折叠的浆?这种浆是否有正反浆?

楼主(2009-05-06):
如题

网友:
桨的大小?? 用lama的桨??? 不行的效率太低了

网友:
直升飞机的那种可折叠的浆好象是为了打到手而设计的。
模型的话是木头做的,打到手会伤到,折叠稍微安全点。

网友:
直升机旋翼有挥舞运动,并会随之产生摆振运动。如果桨跟过于刚硬则桨根处应力过大,会导致疲劳断裂。一断裂,桨叶就会像子弹一样射出去……

不过小模型没问题,因为比强度非常大。

楼主:
draganfly的四轴产品使用的是折叠浆,其套件在国内还有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