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坤,想请教你关于负电压如何显示出来的问题?

楼主(2009-05-06):
假设我现在输入的是一个方波,那他就会有负电压,AD所转换的数字量是0-255(AVR 内部的AD是不能处理负电压的)那么在程序中我是怎么把这个负的电压在液晶上画出点来呢?

还有两个问题,我前天发到你的邮箱里去了。。。你有空的话,去看看吧。。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电压平移

网友:
就是一楼说的,将电压平移后送入ADC的,一楼正解!

网友:
一楼的全图能共享一下吗?很不错。^_^

网友:
WK同学,这个电路可以达到60M的带宽么?昨天我认真研究了下,好象只有30M带宽吧~~~~~

我现在根据你的资料,准备做台 台式示波器 嘿嘿~

网友:
【3楼】 bxzyf
积分:11
派别:
来自:
一楼的全图能共享一下吗?很不错。^_^

本贴被 bxzyf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5-07,23:25:36.

晕~~,着就是kunnsd 魏坤的提供的图呀!!

在他的示波表那个帖子里.

自己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