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方法能做到输出总是+5v,不管输入几v?

楼主(2009-05-06):
用哪中器件或者哪个型号的单片机控制都可以,因为我要制作一个报警电路,要求输入为+5v?

网友:
你的不管输入几V到底是多少V?

网友:
要单片机做什么,用5V稳压不行吗?

楼主:
我的输入是经过探测器感应出的电流(每次探测值是不同的),我想先经过放大再精密整流,最后作为报警电路的输入,而报警电路的输入要求是5V.所以说每次输入可能是7V.....或者别的这个不一定的!

网友:
既然是单纯的输入信号,并且已经放大了,则最简单的办法:走个光耦就好了……

楼主:
楼上说的我不太懂,能不能给点具体的解释,不胜感激!

网友(2009-07-14):
要是上万伏那还有一点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