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指点,谢谢!

楼主(2009-05-06):
在PROTEUS中做仿真时能否加驱动电路,比如做动态显示电路,对于位选信号端加了个非门做驱动,显示就有问题,而去掉驱动则没问题,

网友:
To 【楼主位】 littldeer

加了个非门做驱动,显示就有问题,而去掉驱动则没问题,
----------------------------------------------------

实在不理解你的问题。
对于同一个信号输入端,如果去掉非门驱动没问题(结果是你所期待的),那么加了非门驱动则必定有问题(结果不是你所期待的)。
电路逻辑改变了,难道输出还能不变吗?